单片机通过串口控制 42步进电机的程序

楼主(2022-07-04):
42步进电机
必须要和驱动器正确连接后才可以使用
#include<reg52.h>
//??????
sbit CLK  = P1^0;
sbit ENA  = P1^1;
sbit DIR  = P1^2;
bit Run_Status=0;
bit CY_status=0;
unsigned int CYCLE=1,x=0,y=0;
unsigned int cy_count=0;
unsigned PWM_count=0;
void Init_time();
void Step(unsigned int );
void Ord(unsigned int );
void main()
{
        ENA=1;
        CLK=0;
        DIR=0;                   //?????
        TMOD=0X22;
        IP=0X10;
        Init_time();   //??????
        DIR=1;
        Step(1);
        DIR=0;
        Step(1);
        while(1);

}
void Init_time()                                 //??????
{
        TH0=(65536-CYCLE)/256;                  //?time0???
        TL0=(65536-CYCLE)%256;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IE = 0x92;
        //PT1=1;                       //??time1??????time0
        TR0=1;                                         //??????
        TR1=1;
        REN=1;
        SM0=0;
        SM1=1;
}
void Enter_Timer0() interrupt 1                                //???????
{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CLK=~CLK;
        PWM_count++;
        if(PWM_count==(2*cy_count)&&CY_status)
        {
                PWM_count=0;
                TR0=0;
                ENA=0;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x=SBUF;
                                SBUF=x;
                          Ord(x);
                         }
                         if(TI)
                                TI = 0;

}
/***********************??????*************************/
void Step(unsigned int step_count)
{
  IE = 0x92;
        PWM_count=0;
        CY_status=1;
        cy_count=step_count;
        ENA=1;
        TR0=1;

}
/*********************????????*************************/
void Ord(unsigned int order)
{
        if(order==0)
        {
        DIR=1;
        Step(1);
        DIR=0;
        Step(1);
    }
        if(order==3)
        {
         DIR=1;
         Step(60);
        }
        if(order==4)
        {
         DIR=0;
         Step(60);
        }
        if(order==5)
        {

         DIR=1;
         Step(2000);
        }
        if(order==6)
        {
         DIR=0;
         Step(2000);
        }

}

楼主:
清祥 普中亲测可用    可用

网友A(2023-03-06):
请问下你这只有3个sbit,加了interrupt 4是串口输入数字转多少圈吗?

楼主(2023-08-04):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你这只有3个sbit,加了interrupt 4是串口输入数字转多少圈吗?

通过串口接受的数据(数字 0 1 2 3)是对下面的子函数
void Ord(unsigned int order)
这个函数最终会调用到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x=SBUF;
                         SBUF=x;
                         Ord(x);
                         }
                         if(TI)
                         TI = 0;

}

void Ord(unsigned int order)
其中的order对应的是串口中的数据

例如
if(order==6)
        {
         DIR=0;
         Step(2000);
        }
准确的旋转的圈数需要通过公式将2000带入进行计算。

网友B(2023-12-29):
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