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芯片可以把3.8v 300w电源升压到60v

楼主(2022-07-04):
有一个300w3.8v电压的电源用什么升压芯片可以升到60v

网友A:
H6901升压芯片选型3V升压到60V/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H6901升压芯片选型3V升压到60V/5A

需要并联好几个吗

网友B:
基本上不可能实现!80A的电流芯片发热不可忽视!

网友C:
要关心第二个问题了。升到60V后电流需要多少?如果几百毫安好像差不多,如果要几A,好像没这么干的。功耗和发热肯定接受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关心第二个问题了。升到60V后电流需要多少?如果几百毫安好像差不多,如果要几A,好像没这么干的。功耗和 ...

300W功率,不考虑效率,次级电流也有5A,初级电流不会低于80A.单芯片肯定没戏,多芯片要考虑平衡问题,效率可能会受到影响,况且单片电池要提供80A以上的电流成本不知道怎么样。如果多电池并联不如多电池串联!

网友D:
发热功耗严重

网友E:
300W。。。不是小功率,应该是没有人这么做的。除非奇葩的脑回路。
我想楼主想要的不是300的输出功率,而是利用300W的DC电源,调到3.8V,用DCDC的方式逆变到60V。电流也不会很大,估计就数十mA吧。如果按50ma算一下,变换效率85%,((0.05*60)/0.85)/3.8V,则输入电流不足1A,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输出电流要1A(60W),则输入电流高达18A。。再如果,输出60V300W的功率,则是输入90A的电流,就有点那个了。。也可能我的算法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