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使用LINUX的,有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22-07-04):
   我在LINUX系统终端打开make menuconfig把multimedia support关掉,然后重启结果超级终端显示init: untracked pid 1385 exited这个然后重启,后来打勾了仍然这样显示,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请大神帮个忙,谢谢各位

网友A(2022-11-05):
不是这个问题,你发完整打印信息看看。目前来看是编译错了,make要指定编译的对象处理器,比如arm平台make ARCH=arm menu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