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接地问题研究

楼主:
问题1:隔离电压采集,分压电阻的地,接电容的地 ,还是 DCDC模块的地,还是隔离采样芯片的地。
问题2:隔离DCDC可以靠近变压器放置吗,
问题3:分压电阻可以靠近电容放置吗,电容属于高压大功率回路,会不会有干扰
问题4:电容的地属于功率地,要不要和隔离DCDC的地,分区,然后通过0欧单点接地。

网友A(2022-07-05):
不明白你想问什么,表述的不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想问什么,表述的不清晰

没个十年脑血栓,问不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个十年脑血栓,问不出这样的问题。

你的水平太低,听不懂高深的问题,

网友D:
1、隔离就是没有线的连接,任何线都不要连包括地线。
2、只要是模拟电路干扰就一定有,只是大小的问题。对精度要求低无所谓,楼主估计在意精度,还是按要求来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隔离就是没有线的连接,任何线都不要连包括地线。
2、只要是模拟电路干扰就一定有,只是大小的问题。对 ...

隔离后面的功率地 和采样信号地,怎么连接。

网友E:
多点地用磁珠连接

网友D:
隔离的连接一般靠线性光耦或者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