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个数码管动态显示问题分析,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2-07-05):
下面是数码管显示的原理图,然后4个com端+5,6引脚放在了单片机P1口,7~13引脚放在P2口。问题是 该如何实现后面3个数字的动态显示呢?

网友A:
知道了端电压点亮和熄灭就可以用编程实现

网友B:
最好用数码管驱动IC sm1623,sm1628等,如果纯单片机I/O来控制也是可以的,先搞请,第1个8字,就是1A+1B+1C+1D+1E+1F+1G,显示一个“4”,就是1B,1C,1F,1G点亮,其余熄灭,显示一个“F” 1A,1E,1F,1G点亮,第2个8,2A......2G,第3个8,3A.....3G

网友C:
先知道怎么驱动数码管,了解原理。按上面的需要13脚来驱动考虑到应该还有其他功能需要到引脚,可以考虑用数码管驱动IC来控制

网友D:
这是9个SEG*4个COM,选一款合适的LED驱动IC即可

网友E:
数码管驱动IC来控制

网友F:
怎么驱动不是有图了么,用脉冲去驱动恰当的刷新频率就行了

网友G:
好奇葩的LCD,出线在窄边。。应力测试过了吗?

网友H:
1 你的单片机必须有高阻输入模式
2 每个COM 脚接上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来达到1/2Vdd的条件
3 根据下图输出

网友I:
你这是个段码屏,跟数码管驱动不太一样,还要按偏压值来设计电压组合

网友J:
这不是LCD吗? 在中断里面刷新LCDram就行。

网友K:
数码管驱动IC来控制,比较直接

网友L:
这个屏相当于4位半数字段码屏,如用单片机直接驱动这种LCD屏,其端口必须具备高阻模式。每个COM 口接两个分压电阻以提供1/2VCC。再以2ms高电平,2ms低电平,6ms1/2VCC(高阻态)的交流方式轮流使能4个COM。在某COM口使能期间(交流),与其对应的笔段电平相反的显示,电平相同的不显示。由于COM口不像LED那样对应一个“8”字,而是对应各字符的一部分。所以要用一个int型缓存数组把对应笔段分离出来同时显示。例:
dis_buf[0]=(T5>>3|T4)|(1F>>1|1A<<2)|(2F<<1|2A<<4)|(3F<<3|3A<<6)|(V<<8);//V.3F.3A.2F.2A.1F.1A.T5.T4
dis_buf[1]=(T6>>3|T3)|(1G>>1|1B<<2)|(2G<<1|2B<<4)|(3D<<3|3B<<6)|(A<<8);//A.3G.3B.2G.2B.1G.1B.T6.T3
.........下面是一个实际使用中的LCD驱动代码,放在2ms中断中运行。单片机型号STC15W408AS
//LCD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ba,uchar sh,uchar ge)
{
        static uchar i=0;
        static uchar a[4];
        a[0]=(ba<<1&0x20)|(ba<<4&0x10)|//高1位左移1到高2位/低1位左移4到高1位
               (sh>>1&0x08)|(sh<<2&0x04)|//高1位右移1到低4位/低1位左移2到低3位
         (ge>>3&0x02)|(ge   &0x01);//高1位右移3到低2位/低1位维持0到低1位

        a[1]=(ba   &0x20)|(ba<<3&0x10)|//高2位维持0到高2位/低2位左移3到高1位
             (sh>>2&0x08)|(sh<<1&0x04)|//高2位右移2到低4位/低2位左移1到低3位
         (ge>>4&0x02)|(ge>>1&0x01);//高2位右移4到低2位/低2位右移1到低1位

        a[2]=(ba>>1&0x20)|(ba<<2&0x10)|//高3位右移1到高2位/低3位左移2到高1位
             (sh>>3&0x08)|(sh   &0x04)|//高3位右移3到低4位/低3位维持0到低3位
         (ge>>5&0x02)|(ge>>2&0x01);//高3位右移5到低2位/低3位右移2到低1位

        a[3]=(ba>>2&0x20)|(ba<<1&0x10)|//高4位右移2到高2位/低4位左移1到高1位
             (sh>>4&0x08)|(sh>>1&0x04)|//高4位右移4到低4位/低4位右移1到低3位
         (ge>>6&0x02)|(ge>>3&0x01);//高4位右移6到低2位/低4位右移3到低1位

        switch(i)
        {
                case 0: P1M1&=0x0f;P1M1|=0x70;COM1=0; LCD_SEG( a[0]);break;
                case 1: P1M1&=0x0f;P1M1|=0x70;COM1=1; LCD_SEG(~a[0]);break;

                case 2: P1M1&=0x0f;P1M1|=0xb0;COM2=0; LCD_SEG( a[1]);break;
                case 3: P1M1&=0x0f;P1M1|=0xb0;COM2=1; LCD_SEG(~a[1]);break;

                case 4: P1M1&=0x0f;P1M1|=0xd0;COM3=0; LCD_SEG( a[2]);break;
                case 5: P1M1&=0x0f;P1M1|=0xd0;COM3=1; LCD_SEG(~a[2]);break;

                case 6: P1M1&=0x0f;P1M1|=0xe0;COM4=0; LCD_SEG( a[3]);break;
                case 7: P1M1&=0x0f;P1M1|=0xe0;COM4=1; LCD_SEG(~a[3]);break;
        }
        i=++i%8;
}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屏相当于4位半数字段码屏,如用单片机直接驱动这种LCD屏,其端口必须具备高阻模式。每个COM 口接两个分 ...

感谢大哥,但我实在没搞懂怎么用交流驱动这种段码屏 我能不能讨要一份简单显示demo程序参考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但我实在没搞懂怎么用交流驱动这种段码屏 我能不能讨要一份简单显示demo ...

所谓交流驱动并不是非得正负交替。COM端电压实际是在0V、VCC,1/2VCC,3种状态变化,1/2VCC是在IO口设置高阻模式,由外部的两个同值电阻分压获得。笔段端电压只在0V和VCC,两种状态变化,对液晶两极而言就是交流电压。VCC不论采用的是5V还是3.3V,1/2VCC都不能满足笔段显示,只要在笔段与COM之间加电压>3V,笔段就能显示,否则不显示。但液晶不能长期加固定电压,否则液晶会被极化而无法改变显示。所以要不断改变液晶两极的电场方向。这就是所谓交流驱动的原因。前面帖子提供的LCD显示代码已经非常清楚的表明上述解释。项目完整代码因商业原因不能提供,这是大家都懂的。

网友M:
先一个一个数字测试好编码。然后封装起来调用就行

网友I:
用液晶驱动芯片简单,HT1621b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