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采样电压控制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改变外部电压占空比无变化

楼主(2022-07-05):
P1.0口模拟量输入   P3.5口  PWM信号输出
求大神指导下   应该是我的程序没有嵌套上占空比    求赐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0240000L
#define BAUD 960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这是重新定义一个新的变量类型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定义了一个unsigned int的同义词,名字为WORD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ADC_CONTR=0xBC;   //定义ad转换电源,周期,标致,开启,转换口,数据存储位置
sfr ADC_RES=0xBD;   //定义转换完毕数据高高八位数据位置
sfr ADC_LOW2=0xBE;   //定义转换完毕的低2位数据存放位置
sfr P1ASP=0x9D;   //定义ad转换的总开关位置
sfr CLK_DIV=0x97;   //定义时钟分频寄存器地址
/*ADC操作定义常量*/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的电源控制位,打开,10000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10000,一定要软件清零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的启动控制点,1000,开始转换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00,,00,54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100000,01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1000000,1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1100000,11
void InitUart();   //初始化Uart,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就是通常所说的串行口,
void SendData(BYTE dat);   //byte=char
void delay_ms(WORD n);   //word=int
void InitADC();
BYTE ch = 0;   //ADC通道号,指定p1.0作为A/D输入来用
/*PWM操作定义常量*/
#define PWM_DUTY 512   //定义PWM的周期,数值为时钟周期数,假如使用10.24MHZ的主频,则PWM频率为10240/512kHZ.
#define PWM_HIGH_MIN 32   //限制PWM 输出的最小占空比. 用户请勿修改.
#define PWM_HIGH_MAX(PWM_DUTY-PWM_HIGH_MIN)   //限制PWM 输出的最大占空比.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P3M1 = 0xB1;   //1011 0001
sfr P3M0 = 0xB2;   //1011 0010

sfr AUXR = 0xBE;   // 10 00 11 10
sfr INT_CLKO = 0xBF;   // 10 00 11 11
BYTE GBTADCResult(BYTE ch);
sbit P_PWM = P3*5;   //定义PWM 输出引脚.
u16 pwm;  //定义PWM 输出高电平的时间的变量. 用户操作PWM 的变量.
u16 PWM_high,PWM_low;   //中间变量,用户请勿修改.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void LoadPWM(u16 i);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_PWM = 0;  //中断过程中装载低电平
P3M1 &=~(1<<5);   //P3.5设置为推挽输出
P3M0 |= (1<<5);   //p3口为准双向模式

TR0 = 0;  //停止计时器T0计数,TCON
BT0 = 1;  //允许T0溢出中断,IE
PT0 = 1;  //高优先级中断,IP
TMOD &=~0x03;   //工作模式,0:16位自动重装,~0x03=11111100,
                //与运算这保证后两位一直为零,16位自动重装 将RL_THO和RL_TLO分别自动装入THO和TLO;
AUXR |= 0x80;   //1T;10000000,定时器 0,不分频
TMOD &=~0x04;   //定时,~0x04=11111011,与运算这保证后第三位一直为零,
                //即保证定时器 0 当作定时器而不是计数器
INT_CLKO|= 0x01;   //输出时钟,或运算保证最后一位一定是1,即运行输出

TH0 = 0;  //定时器 0 高八位为零
TL0 = 0;  //定时器 0 低八位为零
TR0 = 1;  //开始运行,允许定时器 0 开始计数
EA = 1;  //cpu开放中断,中断程序将16为PWM_high和PWM_low 的高8位和低8位分别赋给TH0和TL0;
pwm = PWM_DUTY*0.4678;   //给PWM 一个初值
LoadPWM(pwm);   //计算PWM 的高电平时间和低电平时间然后通过中断将高8位和低8位分别赋给TH0和TL0
delay_ms(800);
InitADC();  //初始化ADC
}
while(1)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ADC_START | ch;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等待4个nop
  while(!(ADC_CONTR&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if((ADC_RES*4+ADC_LOW2)<507)
pwm=PWM_DUTY*0.4678571
  if((ADC_RES*4+ADC_LOW2)>531)
pwm=PWM_DUTY*0.4678571*531.948/(ADC_RES*4+ADC_LOW2);
  LoadPWM(pwm);
delay_ms(8);
}
}

//=======================================================================
//函数:void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描述:延时函数.
//参数:ms,要延时的 ms 数,这里只支持1~255ms,自动适应主时钟.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POSC / 13000;
        while(-i);
}while(-ms);
}

/****************计算PWM重装值函数*******************/
void LoadPWM(u16 i)
{
u16 j;
if(i>PWM_HIGH_MAX)  i = PWM_HIGH_MAX;   //如果写入大于最大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大占空比.
if(i<PWM_HIGH_MIN)  i = PWM_HIGH_MIN;   //如果写入小于最小占空比数据,则强制为最小占空比.
j = 65536UL - PWM_DUTY + i;   //计算PWM 低电平时间
i = 65536UL - i;              //计算PWM 高电平时间
BA = 0;
PWM_high = i;   //装载PWM 高电平时间
PWM_low = j;    //装载PWM 低电平时间
EA = 1;
}

/*********************Timer0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if(P_PWM)
{
       TH0= (u8)(PWM_low>>8);   //如果是输出高电平,则装载低电平时间,即TH0等于PWM_low的高八位
                              //(U8)为强制取低八位
       TL0= (u8)PWM_low;
}
else
{
       TH0= (u8)(PWM_high>>8);   //如果是输出低电平,则装载高电平时间.
       TL0= (u8)PWM_high;
}
}

/*-----------------------------
         初始ADC函数
-----------------------------*/
void InitADC( )
{
P1ASF = 0x01;   //设置P1口为模拟输入端口
ADC_RES = 0;    //清除先前的结果
ADC_LOW2 = 0;   //清除先前的结果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ADC_START | ch;
delay_ms(2);   //ADC上电并延迟
}

楼主:
求大佬指点下  能调通 必定感谢

网友A:
P1.0口模拟量输入  P1.1口默认CCP0/PWM信号输出。用8位ADC结果直接或取反(按实际需求)赋值CCAP0H寄存器。以下是基本构架。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电源控制位)1000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dit (宏定义ADC启动控制位)0000 1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宏定义ADC完成标志位)    0001 0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宏定义420时钟)速度控制         0000 0000

/*-------------------------------
  延时程序(11.0592MHz 1T)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50;j>0;j--);
}
/*-----------------------------------------------------------------------------
  InitPWM
-----------------------------------------------------------------------------*/
void PWM_Init(void)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复位PCA寄存器
        CMOD = 0x0E;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8/256=5.400KHZ 185us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的占空比为0%
        CCAPM0 = 0x42;                                //允许CCP0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
  InitADC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void)
{
        P1ASF=0x01;                                                //设置P1的0通道端口作为模拟输入
        ADC_RES=0;                                                //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 开启电源、转换速度 1000 0000
        delayms(1);                                                //上电延时1ms
}
/*----------------------------------------------------------------------------
Get ADC Result(获取ADC结果)
----------------------------------------------------------------------------*/
uchar Read(uchar CHA)                                //获取ADC结果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CHA|ADC_START;//启动转换1000 1000
    _nop_();                        //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ADC_FLAG;                        //清完成标志置位
        return ADC_RES;                                        //返回8位ADC结果
}

void main()
{
        P1M0 = 0x02;//P1.1推挽
        P1M1 = 0x01;//P1.0高阻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WM_Init();
        InitADC();
        while(1)
        {
                CCAP0H = Read(0);
//                delayms(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