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单片机如何输出P0/P1/P2口状态数据到串口?

楼主(2022-07-05):
单片机小白一个,目前遇到一个疑问如下:

例如P2=0xFF;想通过串口输出P2的这个十六进制值,请问如何实现?(P2口已使用上拉电阻,默认高电平)

代码示例:

void main()
{
                P2=0xff;
                dat0=P2;

    EA=1;
    Init_USART();
    while(1)
    {

                        PutString(dat0);
                        Delay(1000);
    }
}

以上示例报错:main.c(25): error C214: illegal pointer conversion //PutString(dat0); 这一行

PutString为串口通信协议函数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TXStr)
{
    ES=0;
     while(*TXStr!=0)
    {
        SBUF=*TXStr;
        while(TI==0);
        TI=0;
        TXStr++;
    }
    ES=1;
}

实测发送文本数据,例如

PutString("Hallo!");

可以通过;烦请各位大神答疑!感谢!

网友A:
    while(1)
    {

                        SBUF = P2;
                        Delay(1000);
    }

网友B:
你这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这是C语言的问题,PutString的输入变量的函数指针,您给的变量值 这肯定是要操作的。好好看看C语言的书籍吧

网友C: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dat0[3];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0x2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F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D;                //设置定时重载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中断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TXStr)
{
        while(*TXStr!=0)
        {
                SBUF=*TXStr;
                while(TI==0);
                TI=0;
                TXStr++;
        }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dat0[0]=P0;
                dat0[1]=P1;
                dat0[2]=P2;
                PutString(dat0);
                Delay(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