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3608电感大小对输出功率有影响吗?

楼主(2022-07-05):
如题,别人的个头大,我的小,发现功率好像不大。

网友A:
手册中有答案

网友B:
电容有耐压,电感有饱和电流,买的时候你不问当然弄错了呗。

网友C:
功率电感有个电流参数,在电感量相同的情况下,线径很细的电感能够输出的电流肯定小

网友D:
电感大小对输出功率有影响,要按数据手册推荐的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耐压,电感有饱和电流,买的时候你不问当然弄错了呗。

谢谢,只想着电感量够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电感有个电流参数,在电感量相同的情况下,线径很细的电感能够输出的电流肯定小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大小对输出功率有影响,要按数据手册推荐的选。

谢谢,看来真的是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