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自动浇花机器 求思路

楼主(2022-07-05):
可以同时检测三个花的土壤湿度,并且可以手动设置湿度阈值,并在土壤湿度低于所设定的阈值5的时候,自动浇水。然后还能再12864上显示阈值和时间。

网友A:
先找12864的例程把屏点亮,在找湿度传感器的例程,在屏上能显示出来。在找按键的例程加进去,改嘛。
建议先从动手开始,不要先从问开始,什么都不做先开始问。

网友B:
在这个论坛上,应该有很多自动浇花系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