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想实现4个9,一位一位倒数

楼主(2022-07-05):
我数据分离了

楼主:
是模块化编程

网友A:
4个9怎样一位一位倒数?

楼主:
999 998 997依次

网友B:
这是瞎拼乱凑起来的吧,感觉这代码的作者还没走进单片机大门。

网友C:
不知道倒数,有没有时间间隔要求,假设为一秒,设置一秒中断,每次在中断函数中将分离的数据依次减1,发送到数码管显示,需要循环36次,到知道全为零,关闭中断。

网友D:
还是先把语文学好吧。

网友E:
楼主想要4个9,一位一位倒数有什么目的?代码处理很简单,由低位到高位递减。
        if(numCnt>9990)     numCnt-=1;
        else if(numCnt>9900)numCnt-=10;
        else if(numCnt>9000)numCnt-=100;
        else if(numCnt>0)   numCnt-=1000;

网友F:
不知道这是要干嘛
while(i)
{
i--;
if(i<1)i=9999;
else 显示函数;
延时函数;
}
显示函数就是一个随便的4位数码管显示就行

网友G:
把数码管的显示数字存在一个数组里,然后定时器定时,每顿时间循环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