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单片机双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2-07-05):
各位大佬好,我用stc12单片机的第二串口做了一个双串口通信的程序。具体功能如下:串口1发送串口2接收的内容,串口2接收串口1的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比如我串口1发送两次 1wwwwwsssw  这段字符串时,串口2接收的内容第一次是 1  第二次是 1wwwwwsssw。
串口2发送 0123456789  时 ,串口1显示的是 03864203864234567893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下面是我的程序。谢谢大家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define S2RI            0x01        //串口2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
#define S2TI            0x02        //串口2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

unsigned char RX1_BUF[10],RX1_CNT=0;//串口1接收字符串缓存
unsigned char RX2_BUF[10],RX2_CNT=0;//串口2接收字符串缓存
unsigned char flag1,flag2,temp1,temp2;
unsigned char i,j;                //串口数据清空
void UART_1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UART_2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PrintString1(unsigned char  *puts)                //串口1发送一串字符串
{
    for (; *puts != 0;        puts++)  UART_1SendOneByte(*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void PrintString2(unsigned char  *puts2)                //串口2发送一串字符串
{
    for (; *puts2 != 0;        puts2++)  UART_2SendOneByte(*puts2);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串行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oid)
{
    PCON |= 0x80;                //UART0 Double Rate Enable
        SCON = 0x50;                //UART0 set as 10bit , UART0 RX enable
        TMOD &= ~(1<<6);                //Timer1 Set as Timer, 12T
        TMOD = (TMOD & ~0x30) | 0x20;        //Timer1 set as 8 bits auto relaod
    TH1 = (256 - MAIN_Fosc / 192 / 9600);           //定时器1初值
    TL1 = TH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EA =1;        //开总中断
    ES =1;        //开串口1中断

    AUXR |=  (1 << 3);                //串口2波特率加倍
        S2CON  = (S2CON & 0x3f) | (1<<6);        //串口2模式1,8位UART,(2^S2SMOD / 32) * BRT溢出率
        S2CON |= 1 << 4;                //允许串2接收
        AUXR |=  1 << 4;        //baudrate use BRT
    BRT = (256 - MAIN_Fosc / 12 / 16 / 9600);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
           IE2 |=  1;                        //允许串口2中断
}
/****************串行口1发送****************/
void UART_1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若TI=0,在此等待
    TI = 0;
}
/****************串行口2发送****************/
void UART_2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2BUF = c;
    while(!(S2CON&S2TI));  //若S2TI=0,在此等待
    S2CON&=~S2TI;          //S2TI=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600;y>0;y--);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UART();//串行口初始化
  while(1){//如果串口1接收到数据,将此数据由串口2发送
   if(flag1==1&&RX1_BUF[0]=='1'){
      PrintString2(RX1_BUF);
          flag1=0;
          for(i=0;i<=10;i++){
            RX1_BUF[ i]=0;
           }
    }

//如果串口2接收到数据,将此数据由串口1发送
   if(flag2==1){
    PrintString1(RX2_BUF);
        flag2=0;
        for(j=0;j<10;j++){
          RX2_BUF[j]=0;
          }
    }
  }
}
/************串行口1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RI=0;
  flag1=1;
  temp1 = SBUF;
  RX1_BUF[RX1_CNT++]=temp1;
  if(temp1=='\n'){
    flag1=1;
        RX1_CNT=0;
   }
  if(RX1_CNT==10) {RX1_CNT=0;}
  }
}
/************串行口2中断处理函数*************/
void UART_2Interrupt(void) interrupt 8
{
if(S2CON&S2RI){
  S2CON&=~S2RI;
  flag2=1;
  temp2=S2BUF;
  RX2_BUF[RX2_CNT++]=temp2;
  if(temp2=='\n'){
    flag2=1;
        RX2_CNT=0;
   }
  if(RX2_CNT==10) {RX2_CNT=0;}
  }
}

网友A:
是不是硬件也有串口线接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件也有串口线接起来了?

?什么意思?我就是分别吧12单片机的两个串口用转串口工具接起来了

网友B:
发送条件不合理
应改为
if((flag1==1)&&(RX1_CNT==0))//串口1收到数据,並等到结束符或超长

网友C:
代码肯定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