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小电压导通方法研究

楼主(2022-07-06):
我需要用一个10ma的电流,电压要求很小,导通光耦串联的十几个光耦,有没有办法给每个光耦加上一个电压,接近光耦导通电压,但不导通。十几个光耦这样串联。加上10ma电流源信号,让每个光耦导通,但是导通的总压降很低,能实现吗?

网友A:
光耦有两种,一种是开关型的,一种是线性的。你要做什么用呢?串联一串,给电还不让导通。假设光耦里面是发光二极管,想电压低就并联,但电流就需要大,想电流小,就串联,但电压就需要高。
真不明白你想做什么。

楼主:
就是这十几个光耦检测有没有电流信号,检测信号10ma,电压输出尽可能低!能不能给发光二极管加一个门限电压,低于二极管导通电压。检测信号加上这个预加上的信号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我估计楼主想省电吧。楼主不是用光耦来控制继电器吧,如果是这样光耦可以不要,这样才更省电。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光耦的门限电压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串联光耦的门限电压不好计算

网友D:
运放放大电流不行吗,非要电源去叠加

网友E:
一般光耦都是1.2V开始发光的红外发光管,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能不能找个10mA就能微亮的小灯泡,加一个光敏管,外面套个外壳,自己DIY一个光耦?

网友F:
用10mA的信号去开关并联光耦的电源不是更简单可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10mA的信号去开关并联光耦的电源不是更简单可靠吗?

题主要求压降小,你这是倒行逆施。

网友G:
要么你一个新手,要么你是一个高手
不然不会对光耦提出这种古怪的要求,看半天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网友H:
你说的像绕口令,去相声界看看有没有答案

网友A:
这应该是加用1个运放吧,要不不够精确吧。变频器有一种调速方式就是用5-20ma控制转速的。你可能是0-10毫安的,还是加个运放吧。精度高一点。稳定度高一点。

网友I:
楼主要表达什么呢?先把基础模电学好吧。你说的这个根本实现不了。

网友J:
楼主创意有点天马行空,不知能有什么实际意义。给你一个示意电路图,未经实物验证,纯属娱乐。请喷子绕道!

网友K:
10mA恒流源把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串起来就实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10mA恒流源把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串起来就实现了。

题主要求压降低,你的办法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