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PCB板上电解电容标示,哪边是正极?

楼主:
PCB板上电解电容是这样画的,没有见过,请问哪边是正极?

谢谢了!

网友A(2022-07-06):
看图是右边正极,这是非标画法,正常是有阴影一侧是负极

网友B:
右邊吧!你看左邊焊點有連到鋪銅應該是GND。

网友C:
电解电容一般是标记为负,左边有一标记

网友D:
看铺铜  连接地的是负极

网友E:
看起来右边是正极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一下左边的是不是和地是连接的,如果是连接的,就是这样的了
你要会自己测量的,封装这种东西是画板人员自己定的

网友F:
电解电容极性标注方式没有统一规定样式,但行业规定极性标负。图中丝印的粗线端为负。

网友G:
右边是正极,很明显,图中的方形浅绿部分是覆铜区,一般是接地的,左边引脚就接通了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右边正极,这是非标画法,正常是有阴影一侧是负极

非常感谢!看起来电解电容“多画一些内容”的一边应该就是负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右邊吧!你看左邊焊點有連到鋪銅應該是GND。

非常感谢!这是一个好办法,看GND

网友I:
右边应该是正极,左边的厚边对电解电容上的灰杠(负极)

网友J:
右边是正极,不是标准封装形式,左边可以观察出来是接地的,所以正极是右边

网友K:
左边那么大的-号看不清楚吗?那是负极(铝电解)或者正极(钽电解)的标识。

网友L:
右边是正极,不是标准封装形式,左边可以观察出来是接地的。

网友K:
TTL电路5V供电,高低电平分界电压1.2V,所以对地线干扰更加敏感,有条件的话应该对地线进行敷铜,以降低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而现在我们用的都是CMOS电路,高低电平分界电压是1/2 VCC,也就是电源和地的中点,那么对地线敷铜和对VCC敷铜的意义是一样的。我一般两层PCB,一层敷GND,另一层敷VCC。

你们一看到敷铜就以为是地线这种错误的常识都是谁教出来的?

网友M:
左边和GND相连,右边是正极。可以使用万用表轰鸣档,两表笔分别让两个焊点与GND连接,出现鸣叫,就确定出GND,另一焊点就是正极。

网友N:
一般PCB板子上面的电解电容,都是有白色记号的是负极(比如白色斜杠,白的圆弧等),当然这里的白色指的是PCB丝印颜色

网友K:
引用 网友N:
一般PCB板子上面的电解电容,都是有白色记号的是负极(比如白色斜杠,白的圆弧等),当然这里的白色指的是P ...

那是因为你没见过钽电解。

网友O:
左边负右边正

网友E:
引用 网友K:
TTL电路5V供电,高低电平分界电压1.2V,所以对地线干扰更加敏感,有条件的话应该对地线进行敷铜,以降低地 ...

对的,对的,你是对的

网友P:
给电源滤波的可以上电,用万用表测。

网友Q:
左边这么明显的标记看不到吗?左边是负极。

网友R:
楼上的那几个暂且不说回答的是对是错,
请问一下哪个老师教的电解电容的负极一定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R:
楼上的那几个暂且不说回答的是对是错,
请问一下哪个老师教的电解电容的负极一定接地!!

没有谁说电解电容的负极一定是地呀,这话是你说而已
观察出来,应该是,用的是这类语气的
这就是按一个大多数的情况来分析的而已,毕竟,电解电容正极接地的情况占的比例还是比负极接地的情况少的吧

网友S:
那个粗白线是负极的标注

网友H:
狠狠地暂各位一个!

这就好比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子课一样,反正我是学到了很多知识,还有方法!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没有谁说电解电容的负极一定是地呀,这话是你说而已
观察出来,应该是,用的是这类语气的
这就是按一个大 ...

别人问一个问题,一共2个选择,你回答别人应该是其中一个吧,这跟没回答有什么区别!

网友K:
引用 网友R:
别人问一个问题,一共2个选择,你回答别人应该是其中一个吧,这跟没回答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说第三个选择,让楼主自己测下左边跟其他网络的连通性,不比你这两个选择靠谱多了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K:
那么我说第三个选择,让楼主自己测下左边跟其他网络的连通性,不比你这两个选择靠谱多了吗?

你这是专门来吵架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R:
你这是专门来吵架的吗?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在26楼的发言。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在26楼的发言。

人家问左边还是右边,你只是告诉他用一种方法让他自己判断是做还是右,选择没有变,还是两个选项!

你这逻辑有问题!

网友H:
两位不要争论了,虽然说看你们争论---感觉叫讨论更恰切---也是一种学习,是学到了方法。总而言之,51hei论坛很好,是一个气氛热烈、有问必有答的好坛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R:
别人问一个问题,一共2个选择,你回答别人应该是其中一个吧,这跟没回答有什么区别!

难道你觉得这有绝对答案?现实有板子在楼主那肯定是有绝对答案的,因为这个事物就存在于那里
但在论坛网友中,哪个敢说是绝对
哪个网友不是依靠个人经验和个人知识能力来猜的?
那板子就在那,样子也是那个样子
结果无非就是三种:
1,要么是正极,
2,要么是负极,
3,要么正负极都不是,就是一个连接点而已
照你这说法,人家要一个答案
那么你告诉,你能说一个绝对的答案吗?不能
那我就能说一个绝对的答案吗?也不能
那是不是说大家都没有绝对答案就都不说话了?问题本身解决就是几个网友的答案中,一个一个排除,最后,就有可能找真正的答案了
论坛本身就是这样子的呀,有的人说的是对,有的人说的是错的,提问的人和回答的人,都会在选择对与之间学到点东西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觉得这有绝对答案?现实有板子在楼主那肯定是有绝对答案的,因为这个事物就存在于那里
但在论坛网友 ...

就是一个是不是可以从接地判断电容极性的问题,让你扯到论坛上来,再讨论下去估计能扯到%大义,

你是做管理的吧!不适合讨论这种纯技术贴!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觉得这有绝对答案?现实有板子在楼主那肯定是有绝对答案的,因为这个事物就存在于那里
但在论坛网友 ...

对啊!

所以我说那些凭铺地端就去说是负极的说的不正确,你着的什么急,上的哪门子火!

网友T:
电解电容白色一划的是负极

网友U:
右边是正极,有两种方法来判断,一是通过丝印,一般有标记的一端为负极,图上左端有标记;另一种方法观察绿油下面的敷铜,左侧引脚和敷铜十字相连接,应该是负极

网友V:
旁边+为正极,另一个为负极

网友E:
引用 网友R:
对啊!

所以我说那些凭铺地端就去说是负极的说的不正确,你着的什么急,上的哪门子火!

我不上火,这就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已,打那么多字是因为我无聊而已
一是打发时间
二是杠一下杠精

网友W:
右边是正极,左边接地了

网友X:
又一个小马虎~~~~~你没见左侧有一段略粗的圆弧么,故左侧为负极,右侧为正极。

网友Y:
一般电解电容标记负极为标记点,图上左边加了一根线应是表示负极,但是这不是通常的标注方法。最好是和地测一下是不是联接的,万无一失

网友Z:
有阴影一侧是负极,并用电流表测量是否接GND.

网友K:
下面所有的电容,有杠的全都是正极,你们啊,还是见识的太少了。

网友AA:
有阴影的一侧为负极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我不上火,这就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已,打那么多字是因为我无聊而已
一是打发时间
二是杠一下杠精

你不是杠精~!?我就说凭铺地去判断是电容的负极,是不对的!

惹来了你!请问是谁在杠!我说的不在理?还是从技术层面上说错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K:
跟这种货讲道理你是不是太闲了?

从哪里跳出你这货来了?帮腔的?

网友AB:
很明显,看PCB图上面的连接部分就知道了。 左边是负极,连接的是大面积的敷铜接地了;右边自然是正极。

网友AC:
电解电容带标记的为负,而且左边跟覆铜相连,接地为负

网友K:
引用 网友AC:
电解电容带标记的为负,而且左边跟覆铜相连,接地为负

看我45楼发言,带标记的是正极。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不上火,这就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已,打那么多字是因为我无聊而已
一是打发时间
二是杠一下杠精

杠精继续跟你抬杠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看我45楼发言,带标记的是正极。

你都没注意到没人愿意回复你的这一帖吗?大家说的是PCB上的丝印,你却拿元件实物来说事,难道钽电容在PCB上的丝印是和电解电容的相反?无论钽电容实物上怎么标注,在PCB上的丝印还是以有标注的为负极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很明显,看PCB图上面的连接部分就知道了。 左边是负极,连接的是大面积的敷铜接地了;右边自然是正极。

敷铜不一定接地,另一端也可能是负电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AD:
你都没注意到没人愿意回复你的这一帖吗?大家说的是PCB上的丝印,你却拿元件实物来说事,难道钽电容在PCB ...

钽电解的丝印本来就跟铝电解是相反的。

钽电容也是电解电容,你连这个都不懂就别回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下面所有的电容,有杠的全都是正极,你们啊,还是见识的太少了。

更明显的标识是那个“+”号

网友AF:
看丝印,左边的线有一小段明显的加粗,看PCB板的敷铜与过孔的可以连接方式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钽电解的丝印本来就跟铝电解是相反的。

钽电容也是电解电容,你连这个都不懂就别回复了。

大家说的是PCB上的丝印,不是元件上面的,你给个钽电容在PCB上的丝印看看是怎么相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R:
你不是杠精~!?我就说凭铺地去判断是电容的负极,是不对的!

惹来了你!请问是谁在杠!我说的不在理 ...

我肯定是杠精了,而且是杠精中的杠王,不然怎么跟杠精杠呢
1楼回答是:正常是有阴影一侧是负极
2楼回答是:你看左邊焊點有連到鋪銅應該是GND
3楼回答是:电解电容一般是标记为负,左边有一标记
4楼回答是:看铺铜  连接地的是负极
5是本人:看起来右边是正极
6楼回答是:电解电容极性标注方式没有统一规定样式
......
不知道你说是哪几位?我看到的多数是推测而已
"请问一下哪个老师教的电解电容的负极一定接地!!"只有你说了这句话而已,你说的那几位,有没有把1-6楼的排除了?

网友AG:
一般有阴影或者直接有标号,你可以看下原理图

网友AH:
请大家都打住吧,楼主问PCB板上电解电容标示,哪边是正极?通常情况下,PCB板上电解电容,有标识的一般是负极,没有标识的是正极,所以,左边是负极,右边是正极。

我PCB板上电解电容,喜欢画成这个样子,因人而异,无论如何,有标识的一般是负极,没有标识的是正极,所以,还是左边是负极,右边是正极。
PCB板上电解电容,有标识的一般是负极,是大家都默认的,至于有人要把PCB板上电解电容标示,有标识的是正极,那也无所谓啊,只要焊接的时候电解电容不要插反就行了,还有那些铺铜和实物电解电容的标识,与PCB板上电解电容标示没有关系,请大家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杠来杠去的了,我每天都觉得时间宝贵,根本不够用,看到你们杠来杠去的,真是羡慕你们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D:
大家说的是PCB上的丝印,不是元件上面的,你给个钽电容在PCB上的丝印看看是怎么相反的

算了吧你,一句话暴露了你的身份。PCB丝印是给装配线工人看的,他们可不知道什么是正极什么是负极,电解电容封装哪边打横杠,对应丝印上面的横杠自然就是对的。不是没没出过门的学生,就是业余爱好者,才会问出如此制杖的问题。

网友AI:
如果是负电源,正极接地。

网友AD:
引用 网友K:
算了吧你,一句话暴露了你的身份。PCB丝印是给装配线工人看的,他们可不知道什么是正极什么是负极,电解 ...

暴露了我什么身份?“不是没没出过门的学生,就是业余爱好者,才会问出如此制杖的问题。”你这是打倒一大片啊,没出过门的学生,知识不见得会比你的差,出门不出门,差的只是见识而不是知识;另外,业余爱好者怎么了?难道业余爱好者就不能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吗?你又是哪里来的正儿八经的电子爱好者?你知识水平高,就可以随意使用“制杖”了?感觉自己高人一等高高在上优越感满满的?
就事论事,按你的说法,61楼左图的左边就必须得接钽电容的正极才对?

网友AJ(2022-08-17):
这样问说明没有读过电子学校,用明显的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AK:
左边看PCB设计应该是四条线GND,右边是VCC

网友K:
引用 网友AH:
请大家都打住吧,楼主问PCB板上电解电容标示,哪边是正极?通常情况下,PCB板上电解电容,有标识的一般是负 ...

钽电解也是电解电容!钽电解有标识的一端是正极!

网友AL:
一般来说颜色重的那一面是负极。

网友AM:
最保险的就是用将万用表打到蜂鸣挡,然后哪个是与电源负极导通的就是电解电容的负极

网友AM:
将万用表打到蜂鸣档,一端测电源负极,另外一端去触碰电解电容两端,哪端导通,哪端就是电解电容的负极

网友AN:
接地的是负极

网友N:
图中丝印的粗线的那端为电容负极,丝印没印错的情况下

网友AO(2024-05-31):
左面为负,右面为正。

网友AP:
1.丝印轮廓线加粗的是负极。
2.如果丝印不清晰无法分辨,就要具备电路分析的能力。
3.不能简单的认为GND就是接负极,很多电路为双电源供电,比如音响电路,负电源组的GND就要接电容器的正极。

网友AQ:
右边是正极,左边焊盘十字覆铜到地

网友AR:
右边,左边有一条线标记,应该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