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A199的OUT计算

楼主(2022-07-06):
请教INA199的输出怎么计算的,
我用它检测0-20mA输入电流,本意让它输出0-2.5v,Rs(采样电阻)选多大的,Vref怎么设置。

网友A:
如果 0-20mA输入电流,输出0-2.5v,Rs(采样电阻)选2.5欧,Vref接到地(0v)。

网友B:
Vout=I*R*Gain
Gain:
INA199x1 50
INA199x2 100
INA199x3 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I*R*Gain
Gain:
INA199x1 50

那个REF干嘛的,对输出没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0-20mA输入电流,输出0-2.5v,Rs(采样电阻)选2.5欧,Vref接到地(0v)。

那样的话,是不是我直接用INA180更简单点,直接不要REF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是不是我直接用INA180更简单点,直接不要REF了

你要求输出0-2.5v可以选择INA180,如果输出-2.5v - +2.5v 选 INA199,REF接那 决定电流0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REF干嘛的,对输出没有用吗?

输出的基准点,Vout的电压是相对于REF的。比如REF相对于地线是1V,Vout=2V,那么Vout相对于地线的电压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