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24V纯正弦波无输出

楼主(2022-07-06):
拆开检查前级功率管全部坏,后级输出坏了2只桥,后级驱动板XCL1719+2只TF2106,经检查2只2106也短路,后直接在网上购来一片EGS002,装上去开机直接烧2HO和2LO管,之后又更换2只桥管装上去之后驱动板指示灯闪4下,驱动板无信号输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求大家帮忙指点一下哪里问题

网友A:
驱动板没有信号要不是保护了 要不就是驱动芯片挂掉了  估计你的板子问题没有完全找到,还有故障没有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没有信号要不是保护了 要不就是驱动芯片挂掉了  估计你的板子问题没有完全找到,还有故障没有排除

原装驱动板买不到,后来买了一片ESG002看脚位功能都一样,装上去直接挂了2HO和LO,这种板子能不能直接上机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没有信号要不是保护了 要不就是驱动芯片挂掉了  估计你的板子问题没有完全找到,还有故障没有排除

以为是002驱动板烧了,把驱动板拆下来单独测试是好的,把 IFB,VS1,VS2,VFB,TFB全部接地检测4个信号脚都正常,1HO和1LO 都是50HZ方波,2HO LO都是高频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