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PMOS控制继电器正极 继电器负极接地,继电器有正负极吗

楼主(2022-07-06):
继电器控制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普通继电器,线圈没有正负之分,固态继电器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B:
继电器是无极性元件

网友C:
这个问题涉及很多问题,首先继电器分很多种,交流/直流/带不带指示灯等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首先继电器分很多种:交流/直流/带不带指示灯
单纯的交流继电器和不带指示灯的直流继电器是可以不区分正负极的。
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加续流二极管保护电路。
PMOS可以控制继电器

网友D:
绝大多数机械继电器没有正负极,但是部分微型继电器可能里面用到了永磁体,是要区分正负极的,比如松下电工DS2Y。

网友E:
我们可以假设您所说的继电器的正负极性是继电器线圈的极性,而不是继电器触点的极性。 触点没有极性,但线圈可能有极性,具体取决于继电器的类型。

网友F:
线圈一般没极性,都是电磁铁吸簧片的,又不是吸永磁体。就怕有的继电器带LED,接反了灯不亮,没指示。但是也指示么有指示灯,动作正常。

网友G:
可以,但是一般没人这样做,用PMOS控制高于单片机电压要涉及电平转换

网友H(2022-12-04):
楼主的意思是说一般都是IO口控制NPN管来给继电器共负电达到继电器导通,其实楼主只要在NPN管后面加个PNP管就可以,接地直接接,正极通过PNP控制

网友I:
继电器我记得是没有正负极的说法吧

网友J:
继电器也有正负极的,欧姆龙就有。但是,大多数没有分正负极。

网友K:
可以。但是注意,有的继电器线圈有正负之分(内部带磁铁,驱动电流很小),而磁保持继电器正接和反接是接通和断开。

网友L:
大多数继电器不分正负极,有少部分是有正负极的,例如EC2-12NU就是有正负的

网友M:
坛友都回答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