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C语言按键扫描反应慢?

楼主(2022-07-06):
请教一下我这个按键扫描函数为什么反应很慢,必须得多按一会才有反应,修改减小延时也不管用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void keyscan(void)
{
        if((A6==0)&&(A7==0))
        {
                delay_ms(10);
                if((A6==0)&&(A7==0))
                {

                        while((!A6)&&(!A7));flag=!flag;beep=!beep;
                }
        }
        while((flag==1)&&(flag1==1))
        {
                EA=0;
                OLED_ShowChinese(20,0,2);//发
                OLED_ShowChinese(44,0,3);//送
                OLED_ShowChinese(68,0,4);//消
                OLED_ShowChinese(93,0,5);//息
                OLED_CurrsorBlink(x,y,table);

                if(A4==0)
                {
                        delay_ms(10);
                        if(A4==0)
                        {
                                while(!A4);
                                y-=2;
                        }

                }
                if(A5==0)
                {
                        delay_ms(10);
                        if(A5==0)
                        {
                                while(!A5);
                                y+=2;
                        }

                }
                if(A6==0)
                {
                        delay_ms(10);
                        if(A6==0)
                        {
                                while(!A6);
                                if(x==0)x=120;
                                else if(x>0)x-=8;
                        }
                }
                if(A7==0)
                {
                        delay_ms(10);
                        if(A7==0)
                        {
                                while(!A7);
                                x+=8;if(x>120)x=0;
                        }
                }

                if(confirm==0)
                {
                        delay_ms(10);
                        if(confirm==0)
                        {
                                while(!confirm);SendByte(table[8*y+x/8-16]);beep=!beep;
                        }
                }
        }
}

网友A:
主要耗时在15~19行
把15~18行放进if((A6==0)&&(A7==0))里
因为只需显示一次
把19行放进if(XXX == 0)里//XXX = A4,A5,A6,A7,confirm
因为只需在有按键才更新

网友B:
都是定值,if换成switch会有所优化

网友C:
用这么多延时肯定会慢啊,放定时器中扫描

网友D:
严重怀疑OLED函数里面藏着大量delay()

网友E:
把按键扫描函数放进定时器中断里,没20ms执行一次就快了

网友F:
delay太多了,把if改为switch,只读IO电平的时候按键延时消抖就行了

网友G:
换成if()else()结构会快点,不用每次都轮询一遍了

网友H:
扫描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H:
扫描方式有问题,不然不会影响速度

网友I:
按键不灵敏一般和延时有关 建议检查一下延时函数里面是否包含延时导致的

网友J:
不要使用while(!A4);这样的语句,很容易造成死循环,建议用定时器扫描

网友K:
有延时函数用while死里面,刚好延时函数没做完,那不就没得到正确数据返回,不退出了

网友L:
延时多了,就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