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串联 这样三个220v交流转24v直流这样接线是72v吗

楼主(2022-07-06):
请问这样三个220v交流转24v直流这样接线是72v吗

网友A:
你以为这是电池吗?

网友B:
这样串联电压是72V,输出正负连接。

网友C:
串联连的话,电压是72V

网友D:
这样接就等着暴管吧,理论开关电源是不能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接就等着暴管吧,理论开关电源是不能这样用的

为什么

网友E:
楼主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F:
没试过,要看电源是不是与地隔离吧,隔离的就可以串联。另外,由于各电源启动速度不同,中间的要反向并联保护二极管啊。

网友G:
加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就可以放心上吧。

网友H:
理论上这样接是正确的,实际使用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I:
结合各位老师的回答,就是在三个电压输出端各接1个二极管,然后在串联。防止电流倒灌。
(就是三个电源的铁壳都不能挨上。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简单做个实验可以,建议还是不要这样用。

网友J:
不能这样连接,需要控制电路,有一个触发保护就出问题了。

网友K:
72V没错,如果是同样的型号电源,问题不大,如果输出功率相差比较大有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就可以放心上吧。

串联为什么需要防止倒灌?(⊿)

楼主:
请问这样接对了吗

网友K:
220VAC变换的DC都有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输出,不用担心电流倒灌

网友L: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想法呢
你要这么高的电压来干嘛呢?
我串联过两次,而且也是唯二的两次
第一次是两个15V给功放供电,就是想看一下功放用开关电源和变压器供电的区别是什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没有问题
第二次是没有48V电源,就用两个24V串联起来,负载一接上电MOS管就炸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开关电源串联的想法了
个人经历而已,只作为参考,不作为知识点

网友M:
开关电源串联使用,非常普遍,前提是不能共地。
另外最好是选择同功率的串联,常见的一般只2个串联,3个以上的很少,串的越多,越容易炸管,烧电源,这一点要注意!!

网友N:
隔离的开关电源完全可以串联,这样比较容易得到正负电源。比如两个手机充电头串联可以得到正负5V电源。如果你的电路需要负电源直接串联一个5V手机充电头就可以得到-5V电源。

网友O:
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你这样接就直接短路了,因为开关电源用的是一个220V电源与地都是一个地,开关电源的外壳地是与电源地相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想法呢
你要这么高的电压来干嘛呢?
我串联过两次,而且也是唯二的两次

第二次你是不是接PE了?这种串联一般接L、N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P:
开关电源不能串联的,因为不能形成正确的环路

网友Q:
改下电源芯片FB脚电压,就是电阻分压比 就可以有7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