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怎样分解变量?

楼主(2022-07-06):
以前这样可以的
uint bnm;                //16位变量
uchar bnmh,bnml;   //变量的高8位,低8位
void main()
{
   bnmh=bnm/256;
   bnml=bnm%256;
   bnm=bnmh*256+bnml;
   IapErase(0x0400);             //扇区擦除
   IapProgram(0x0400,bnmh);    //保存高8位
   IapProgram(0x0401,bnml);    //保存低8位
}
以前STC15F单片机保存后读出的数正常。现在用STC8G2K64S4,保存读出不正常了。频率提高了,发现要调整的地方都调了。其它功能正常,就这个16位变量结果不对。
各位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可能是类型转换的问题,试试这样写:

bnmh=(uchar)(bnm>>8 &0XFF);
bnml=(uchar)(bnm%256 & 0xFF);

网友B:
STC8G2K64S4的EEPROM为IAP类型,应该是存储地址不对

网友C:
显然是两个单片机的IapProgram()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D:
STC8G2K64S4是IAP型,没有固定EEPROM地址,使用前需要把EEPROM地址定位到用户程序结束后一个扇区和最后一个扇区之间的任意扇区。代码示例:
        IapErase(0xA800);             //扇区擦除
        IapProgram(0xA800,bnm>>8);    //保存高8位
        IapProgram(0xA800+1,bnm);    //保存低8位

网友E:
如果是你的代码曾经在STC15F上成功过,那问题点就不是出在变量分解上,而是出现EEPROM的函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8G2K64S4是IAP型,没有固定EEPROM地址,使用前需要把EEPROM地址定位到用户程序结束后一个扇区和最后一个 ...

按你和各位大侠的提示,我改变目标地址后可以存取了。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侠,你写的分解很简洁,读出来后怎样组合呢?请给个示例学习学习。

网友F:
分解变量用联合,不过每种平台要确认大小端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你和各位大侠的提示,我改变目标地址后可以存取了。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侠,你写的分解很简洁,读出来后 ...

      bnm=IapReadByte(0xA800)<<8 | IapReadByte(0xA8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bnm=IapReadByte(0xA800)

非常多谢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