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开关电源测不到12v的输出可能是哪的问题?

楼主(2022-07-07):
焊完了电源部分测不到12v输出,c20只有2v左右的电压输出,想请问一下是因为哪个元件没有焊接好还是有元件损坏或是可能型号拿错了

网友A:
反馈电路查一下正常不

网友B:
首先仔细检查排除元器件虚焊,再测试关键点电压正常与否,C17:400V左右,C22两端电压15V左右,R26与R28分压2.5V左右,这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有没有用错。

网友C:
看看你输入端哪个AC-N 接到次级地上是否有问题,最少得有个102 Y电容隔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仔细检查排除元器件虚焊,再测试关键点电压正常与否,C17:400V左右,C22两端电压15V左右,R26与R28分压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D:
这图有错误,你交流输入的零线和输出地连在一起,正常应该中间加一个Y电容

网友E:
看看输出端电解电容极性有没有接错,最好在输出端接一个LED指示灯电路以便给输出端提供一个静态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输入端哪个AC-N 接到次级地上是否有问题,最少得有个102 Y电容隔离吧

Y电容一般不会影响输出电压,Y电容的作用是消除静电聚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图有错误,你交流输入的零线和输出地连在一起,正常应该中间加一个Y电容

没错。两个地线符号一个叫AC-N、一个叫GND,属于各自同名网络,根本就是不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