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单片机DHT11温度采集源程序

楼主(2022-07-07):
DTH11测量实时湿度 天马F407插上就能用DHT11 是一款湿温度一体化的数字传感器。该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测湿元件和一个 NTC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 8 位单片机相连接。通过单片机等微处理器简单的电路连接就能够实时的采集本地湿度和温度。DHT11 与单片机之间能采用简单的单总线进行通信,仅仅需要一个 I/O 口。传感器内部湿度和温度数据 40Bit 的数据一次性传给单片机,数据采用校验和方式进行校验,有效的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DHT11 功耗很低,5V 电源电压下,工作平均最大电流 0.5mA。此例中DATA口接PG9

将DHT11传感器数据口连接PG9。通过LCD或串口助手均可显示检测数据。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dht11.h"

void data_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u8 temp=0;
        u8 humi=0;
        u8 temp_buf[3],humi_buf[3];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temp_buf[0]=temp/10+0x30;
        temp_buf[1]=temp%10+0x30;
        temp_buf[2]='\0';
        LCD_ShowString(55,1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temp_buf);

        humi_buf[0]=humi/10+0x30;
        humi_buf[1]=humi%10+0x30;
        humi_buf[2]='\0';
        LCD_ShowString(55,1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humi_buf);
        printf("温度=%d°C  湿度=%d%%RH\r\n",temp,humi);
}

int main()
{
        u8 i=0;
        SysTick_Init(16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USART1_Init(115200);
        TFTLCD_Init();                        //LCD初始化

        FRO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10,1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 ");
        LCD_ShowString(10,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 ");
        LCD_ShowString(10,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DHT11 Test");
        LCD_ShowString(10,1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Temp:   C");
        LCD_ShowString(10,1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Humi:   %RH");
        FRONT_COLOR=RED;

        while(DHT11_Init())        //检测DHT11
        {
                LCD_ShowString(130,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Error   ");
                printf("DHT11 Check Error!\r\n");
                delay_ms(500);
        }
        LCD_ShowString(130,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uccess");
        printf("DHT11 Check OK!\r\n");
        while(1)
        {
                i++;
                if(i%20==0)
                {
                        LED1=!LED1;
                        data_pros();           //读取一次DHT11数据最少要大于100ms
                }
                delay_ms(100);
        }
}

#include "dht11.h"
//DHT11初始化
//返回0:初始化成功,1:失败
u8 DHT11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HT11;//管脚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速度为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_DHT11,&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结构体
        GPIO_SetBits(GPIO_DHT11,DHT11);           //拉高

        DHT11_Rst();
        return DHT11_Check();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5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5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12-14us 开始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26-28us表示0,116-118us表示1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DHT11输出模式配置
void DHT11_IO_OU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HT11;//管脚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速度为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_DHT11,&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结构体
}

//DHT11输入模式配置
void DHT11_IO_I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HT11;//管脚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_DHT11,&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结构体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3-12-13):
怎么不能load

网友A:
为何不能LOA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