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高压安全间距疑问

楼主(2022-07-07):
2000V电容正极和其他引脚的最小距离2MM。安全吗,如何把中间的绿油开窗,能不能增加爬电距离。因为有走线不能开槽

网友A:
爬电距离与真实电压有关,跟你用的电容耐压值无关。

网友B:
不安全,2000V,2mm空气在合适湿度或者灰尘下都可能击穿,你还走线

网友C:
估计上电就会冒火花

网友D:
220V的爬电距离就要2.54mm,你那么高的电压,2mm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E:
按2000V的空气击穿距离(拉出电弧的长度)约为2mm,在PCB板上安全距离要远大于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