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函数的参数设置为端口?

楼主(2022-07-07):
51单片机C语言的函数参数想要设置为单片机的端口,输入P0,P1,P2这些来运行,该怎么弄?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用端口做函数的参数。可以用按键的办法把端口的值读进来,赋值给一个变量,
大概是这样的:
ab=P0;
在用ab做参数传递。

网友B:
不能直接传参
只能间接操作

#define GPIOP0  0x80
#define GPIOP1  0x90
#define GPIOP2  0xA0
#define GPIOP3  0xB0

void SetGPIO(char GPIO,char Pin)
{
    switch(GPIO)
    {
    case GPIOP0:
        P0 |= (0x01 << Pin);
        break;
    case GPIOP1:
        P1 |= (0x01 << Pin);
        break;
    case GPIOP2:
        P2 |= (0x01 << Pin);
        break;
    case GPIOP3:
        P3 |= (0x01 << Pin);
        break;
    }
}
void ResetGPIO(char GPIO,char Pin)
{
    switch(GPIO)
    {
    case GPIOP0:
        P0 &= ~(0x01 << Pin);
        break;
    case GPIOP1:
        P1 &= ~(0x01 << Pin);
        break;
    case GPIOP2:
        P2 &= ~(0x01 << Pin);
        break;
    case GPIOP3:
        P3 &= ~(0x01 << Pin);
        break;
    }
}
bit ReadGPIO(char GPIO,char Pin)
{
    bit IDR = 0;
    switch(GPIO)
    {
    case GPIOP0:
                                if(P0 & (0x01 << Pin))IDR = 1;
        break;
    case GPIOP1:
                                if(P1 & (0x01 << Pin))IDR = 1;
        break;
    case GPIOP2:
                                if(P2 & (0x01 << Pin))IDR = 1;
        break;
    case GPIOP3:
                                if(P3 & (0x01 << Pin))IDR = 1;
        break;
    }
    return IDR;
}

网友C:
//51单片机,P3接按键,P1接LED,实际电路证明可以用端口直接传参

#include <reg51.h>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i)
{
        P1=i;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lay(P3);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P3接按键,P1接LED,实际电路证明可以用端口直接传参

#include

可能我误会了楼主的意思
和另一个帖子的问题弄混了
另一个帖子问的是同一个函数(如IIC读写)
透过端口传参来达到不同引脚共用函数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1单片机,P3接按键,P1接LED,实际电路证明可以用端口直接传参

#include

不对,他是要传P0、P1、P2…… 给函数,然后函数对这几个端口中的一个进行操作。
你写的display(P3); 传进去的是P3的值,而不是P3这个端口。

网友D:
想了想,只能定义几个伪端口,然后把伪端口传进去,对真实端口操作。

#include <reg51.h>
//pseudoports
#define PP0 0x80
#define PP1 0x90
#define PP2 0xa0
#define PP3 0xb0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i){
        switch (i){
                case PP0:
                        P0=0x55;
                  break;
                case PP1:
                        P1=0x55;
                  break;
                case PP2:
                        P2=0x55;
                  break;
                case PP3:
                        P3=0x55;
                  break;
                }
}

void main(void){
        for(;;){
                display(PP3);
        }
}

网友E:
新手入门往往是想当然的要一种所谓的功能,然后就提问了,有时挤破脑子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但更多的时候,你所要的功能却是另外一个很简单的知识点而已
比如,你有个并口数据是连接P1的
你是不是想这样:
函数(P1);
那我这样不就行了:
a=P1;
函数(a);
难不成你想要这样声明函数:
函数(sfr a);

网友F:
我感觉你要写出一大推的宏定义。就能实现了

网友G:
51的定义是靠sfr实现的,如果想要传递端口,可以把端口的指针传递,然后直接对地址进行写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手入门往往是想当然的要一种所谓的功能,然后就提问了,有时挤破脑子都不知道你要干嘛
但更多的时候,你所 ...

你分析得对,从楼主上篇帖子《为什么单片机C语言按键扫描反应慢?》看,可能没有解决问题而发了这个语焉不详的帖子,误导别人想多了。都砌到9楼了,楼主还没有吭一声。感觉好像是有人出了个脑筋急转弯,众人瞎猜。如果再遇上个懂王杠精就更无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51的定义是靠sfr实现的,如果想要传递端口,可以把端口的指针传递,然后直接对地址进行写值

你去看看51指令集,你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没有指令可以实现。SFR位于RAM空间高128字节,只能直接寻址,能改变地址的是间接寻址,但是无法访问SFR,只能访问RAM。

比如给P0赋值,只能写成MOV 0x80,A,注意这个0x80是写死在flash里面的,无法被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