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多组电源供电PCB接地问题

楼主:
经常会遇到这种多组电源供电的,这些电源的地又必须要整合到一起,请教一下,这样的情况1234哪种连接比较合理呢?

网友A(2022-07-07):
有微弱信号采样或者控制的,比如ADC,运放放大,音频电路的,地要采用单点接地
如果只是单片机控制一些开关而已,那就直接在底层敷铜就行了,简单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微弱信号采样或者控制的,比如ADC,运放放大,音频电路的,地要采用单点接地
如果只是单片机控制一些开关而 ...

单点接地倒是明白,但这种多电源供电的,接地始终要连到一起才可以工作,这样的话是在电源开始端就连在一起,还是到末端才连到一起,这个就有点不太明白了

网友C:
不用纠结那么多,整个地铺铜就好了。
除了一些特殊需要单点接地的,其他的都直接一整块铜铺地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纠结那么多,整个地铺铜就好了。
除了一些特殊需要单点接地的,其他的都直接一整块铜铺地就好了

就是需要单点接地,才会这么麻烦

网友D:
电源板部分可以全覆铜,如果甲方有要求你再改,信号部分到电源部分单独一条线接入GND,不要让你的GND形成环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点接地倒是明白,但这种多电源供电的,接地始终要连到一起才可以工作,这样的话是在电源开始端就连在一 ...

比如你有三个板子:电源板,信号板,功率板,有三个电源.不管是不是同在一个板子上,原理是一样的:多点接地
可以在功率板上放一个焊盘,信号板和电源板的地就都接到这个焊盘上就行了
假设你电路板就是像你图片这样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主要是不要让地之间信号干扰形成一个回路就行

但如果只是功率输出而已,没有取样和运放之类的,底层就直接敷铜完事了,比如你只有一个马达正反转而已,没有其它功能,那就是直接敷铜了

网友E:
ADC,运放放大,音频电路的,地要采用单点接地
单片机控制一些开关而已,那就直接在底层敷铜

网友F:
数字电路不用管那么多,最后敷铜即可。模拟电路讲究就多了,你提供的信息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有三个板子:电源板,信号板,功率板,有三个电源.不管是不是同在一个板子上,原理是一样的:多点接地
...

大概明白了,有些东西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去实践,几种情况我都试试,看看有什么不同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