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是否可以理解为产品接地不良;而耐压不通过是产品绝缘没做好?

楼主(2022-07-07):
如题 关于耐压和漏电流
谢谢大家

耐压和漏电流总感觉重复了检测

网友A: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电路和材料的绝缘性能

网友B:
合格的产品就不应该漏电。接地只是双保险。

网友C:
单纯的漏电是绝缘被破坏或者绝缘材料耐压不够从而导致有泄漏电流产生。所以漏电可以理解为电路(线路)轻微接地了。如果漏电电流很大那么一般就不叫漏电,可以叫电路(线路)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