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线圈不是根据匝数买吗,为什么网上找不到?

楼主(2022-07-07):
如题,变压器怎么买

网友A:
定做 要不自己绕

网友B:
变压器不是标准件,全都是定做的。

网友C:
电压和功率合适

网友D:
成品电源变压器常用输出电压有6、12、15、24V单、双绕组。只要选择合适输出电压和功率即可。没有按匝数买的说法。变压器铁芯、骨架是有国标、部标的。如需多种输出电压、多绕组、特殊尺寸变压器需要在既定标准范围内定做。

网友E:
根据需要买,先搞清楚你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只在意匝数那就得找厂家定制

网友F:
1、变压器线圈不是根据匝数买,就像小汽车不是根据体积买一样;
2、方法不对会感觉网上找不到,就像在整个地球上找火星人一样。

网友G:
你先确定变压器用多大线径,和线圈盒的周长,然后匝数X周长=总长度,总长度是多少米,就买多少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