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经常烧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次都是烧毁电阻

楼主(2022-07-07):
大家好,我们公司有一台机器的电源板经常烧毁,而且每次都是烧毁电阻器件。这是一个负责输出50V,-50V,12V和-15V直流的电源板.

网友A:
不把情况说清楚,烧哪个元件说清楚,怎么分析问题呀!!!

网友B:
先把大概的电路图画出来,然后找出电阻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