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语音和舵机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
我有一个LD3320它是一个语音模块,我只要给它一个命令词,例如我说开启,他就发送0xAA给我的51单片机,然后我想的是我单片机通过串口读取到它发给我的数据,也就是0xAA,然后去控制舵机去做一些操作。现在的问题是当我说完后0xAA会在STC-ISP的串口助手的接收缓冲区显示,但是舵机没有任何反应,且舵机是锁死的状态,我需要在发送缓冲区手动输入AA才可以让舵机动起来但是它又会转回去。简单来说就是我读到串口的数据就可以对舵机进行操作,而不是我还要手动输入才可以进行操作,请问怎么办啊?

#include <reg52.h>
sbit SG_PWM=P1^0;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PWM_count=1;             //1--0度,2--45度,3--90度,4--135度,5--180度
void Uart1Init(void)                //9600bps@11.05926MHz
{
        SCON = 0x50;                //
        TMOD &= 0x0F;
        TMOD |= 0x20;                //
        TL1 = 0xFD;                  //
        TH1 = 0xFD;                  //
        ET1 = 0;                    //
        TR1 = 1;                    //
  ES=1;                                        //
        EA = 1;
}
void UART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等待发送成功
                TI=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F0;
        TMOD |= 0x01;                //
  TH0=0Xfe;
  TL0=0X33;       //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          每0.5ms进入一次中断,晶振频率:11.0592MHZ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0
}
void main()
{
                Timer_Init();
                Uart1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R0=0;
                TH0=0Xfe;
                TL0=0X33;       //重新赋计数初值为0.5ms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count++;
                if(count>=40)
                {
                        count=0;
                }
                TR0=1;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temp = SBUF;
                                if(temp==0xAA)
                                {
                                                PWM_count=1;
                                                count=0;
                                }
                                else if(temp==0xBB)
                                {
                                                PWM_count=3;
                                                count=0;
                                }
                }
                if(TI)
                {
                                TI = 0;
                }
}

网友A(2022-07-07):
当我说完后0xAA会在STC-ISP的串口助手的接收缓冲区显示,
但是舵机没有任何反应,且舵机是锁死的状态,
我需要在发送缓冲区手动输入AA才可以让舵机动起来但是它又会转回去

这代表了你单片机的Tx/Rx引脚接错了
STC-ISP收到0xAA:语音模块(Tx)->(Rx)STC-ISP
舵机动起来:STC-ISP(Tx)->(Rx)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我说完后0xAA会在STC-ISP的串口助手的接收缓冲区显示,
但是舵机没有任何反应,且舵机是锁死的状态,
...

大佬厉害,确实是接错了,我把名字给记错了,接对后舵机确实能按着话来动,但是它动到另一边之后马上又返回去,在此期间语音模块概率性出现说话只说一半就不说的情况,无论后面我怎么说话舵机和语音模块都没反应,需要我重新再说一遍命令词才有反应,但是这又陷入了前面的循环,这怎么搞?

网友B:
串口和定时器好像有冲突但是试了很久也没搞好,咋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厉害,确实是接错了,我把名字给记错了,接对后舵机确实能按着话来动,但是它动到另一边之后马上又返 ...

定时、记次,在一定时间内接收的0xAA, 不管接收几次, 只算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佬厉害,确实是接错了,我把名字给记错了,接对后舵机确实能按着话来动,但是它动到另一边之后马上又返 ...

1、"我需要在发送缓冲区手动输入AA才可以让舵机动起来但是它又会转回去"与语音指令一样疑似编程有问题
2、“在此期间语音模块概率性出现说话只说一半就不说的情况”更换其他类型的语音模块更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厉害,确实是接错了,我把名字给记错了,接对后舵机确实能按着话来动,但是它动到另一边之后马上又返 ...

这样改看看

#include <reg52.h>
sbit SG_PWM=P1^0;
unsigned char count=0;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PWM_count=1;             //1--0度,2--45度,3--90度,4--135度,5--180度
void Uart1Init(void)                //9600bps@11.05926MHz
{
    SCON = 0x50;                //
    TMOD &= 0x0F;
    TMOD |= 0x20;                //
    TL1 = 0xFD;                  //
    TH1 = 0xFD;                  //
    ET1 = 0;                    //
    TR1 = 1;                    //
    ES=1;                                        //
    EA = 1;
}
void UART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等待发送成功
    TI=0;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
void Timer_Init()
{
    TMOD &= 0xF0;
    TMOD |= 0x01;                //
    TH0=0Xfe;
    TL0=0X33;       //计数初值设置为0.5ms          每0.5ms进入一次中断,晶振频率:11.0592MHZ
    ET0=1;          //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0
}
void main()
{
    Timer_Init();
    Uart1Init();
    while(1)
    {

        if(temp==0xAA)
        {
            PWM_count=1;
            temp=0;
        }
        if(temp==0xBB)
        {
            PWM_count=3;
            temp=0;
        }
    }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33;       //重新赋计数初值为0.5ms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count++;
    if(count>=40)
    {
        count=0;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temp = SBUF;
    }
    if(TI)
    {
        TI = 0;
    }
}

网友B:
我喊开启时,模块会发送0xBB给我的单片机,我喊了之后,舵机动是动起来了,但是它自动又往回走

网友B: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代码,稳定性还可以吧

网友B:
/*
                        模拟舵机控制原理:0~180°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Uart.h"

sbit SG_PWM=P2^0;                                                        //信号控制引脚
unsigned char count=0;                                             //计次  赋初值为0
unsigned char PWM_count=0;                  //0--0度,2--45度,4--90度,6--135度,8--180度

void main()
{
  Timer0_Init();
  Uart_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特别注意此处,0--外部中断0,1--定时器中断0,2--外部中断1,3--定时器中断1,4--串行口中断1
{

  TL0 = 0x33;
  TH0 = 0xFE;                                 //重新赋计数初值为0.5ms

  count++;                                        //计次,每500us  count+1
        count%=40;                                //周期为20ms

  if(count<PWM_count)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
        if(RI==1)                                                //如果接收中断标志位为1
        {
          P1=SBUF;                                           //发送的数据SBUF,赋给P1
         if(P1==0XAA)                                   //0x01这个值可以通过蓝牙调试器编辑模式设置
         {
           PWM_count=1;
         }
         if(P1==0X02)
         {
           PWM_count=2;
         }
         if(P1==0XBB)
         {
           PWM_count=3;
         }
         if(P1==0X04)
         {
           PWM_count=4;
         }
         if(P1==0X05)
         {
           PWM_count=5;
         }

          RI=0;                                                //接收中断标志位软件清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