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小电流PCB走线要加宽吗?

楼主(2022-07-07):
如题 2000V 50毫安,线宽多少合适?谢谢大家

网友A:
线按照电流规定值即可,但是与其它走线的安全距离要留够,2000V不得留个10毫米

网友B:
0.2毫米就可以,线宽和电流有关,与电压无关(比如1V1000A,必需走线加宽加厚,适当的时候铺铜条,而10000V50MA的走线可以很细)

网友B:
另高压走线必需远离其它线路,防止爬电或放电间距不够造成的线间跳火和干扰等等.

网友C:
2000V,一般来说是不直走PCB的。个别电器除外

网友D:
不用加宽

网友E:
如果是低压大电流那走线必须加宽,如果是高压小电流走线不需加宽,但要注意爬电距离,可以参考PCB安规设计

网友F:
不用加宽,反而线距要加宽。2000V高压走PCB一定要注意,希望你问问PCB供应商拿到规格书,规范的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2000V,一般来说是不直走PCB的。个别电器除外

其实2kV对于PCB来说并不算很高,20kV才是真的高。

网友H:
不用加宽,要注意走线的安全距.

网友I:
2000伏哇,PCB会爬电吧。高压最好用电木板,马家大把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