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串口接收为什么运行不了,进不了空闲中断

楼主(2022-07-07):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使用microLib的方法*/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

u8  DMA_Rece_Buf[DMA_Rec_Len];           //DMA接收串口数据缓冲区
u16  Usart1_Rec_Cnt=0;             //本帧数据长度

//UART1的GPIO初始化
void UART1_GPIO_Init(voi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

//UART1的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void UART1_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串口1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UART1的DMA初始化
void UART1_DMA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相应的DMA配置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将DMA的通道5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串口1对应的是DMA通道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USART1->DR;  //DMA外设ADC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DMA_Rece_Buf;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数据传输方向,从外设读取发送到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DMA_Rec_Len;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数据宽度为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正式驱动DMA传输
}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DMA传输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ART1_GPIO_Init(); //UART1的GPIO初始化
        UART1_NVIC_Init(); //UART1的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 //开启空闲中断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Rx,ENABLE);   //使能串口1 DMA接收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UART1_DMA_Init(); //DMA功能初始化
}

//重新使能UART1_RX的DMA功能
void UART1_RX_DMA_Enable(DMA_Channel_TypeDef *DMA_CHx)
{
        //对于标准库,空闲中先处理完数据再停止DMA
        DMA_Cmd(DMA_CHx, DISABLE ); //先停止DMA,暂停接收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_CHx, DMA_Rec_Len);//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DMA_Cmd(DMA_CHx, ENABLE);  //使能USART1 TX DMA1 所指示的通道
}

//发送len个字节.
//buf:发送区首地址
//len:发送的字节数
void Usart1_Send(u8 *buf,u8 len)
{
        u8 t;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buf[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串口1空闲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 1.清除标志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IDLE); //清除中断标志

                /* 2.读取DM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数据
                Usart1_Rec_Cnt = DMA_Rec_Len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接收个数等于接收缓冲区总大小减已经接收的个数

                /* 3.搬移数据进行其他处理 (非DMA串口发送方式) */
                Usart1_Send(DMA_Rece_Buf, Usart1_Rec_Cnt); //将接收转移通过串口1发送出去测试

                /* 4.开启新的一次DMA接收 */
                UART1_RX_DMA_Enable(DMA1_Channel5); //重新使能DMA,等待下一次的接收
     }

}

网友A:
GPIO定义那里把AFIO时钟开一下看看

网友B:
DMA时钟打开没有?

楼主:
打开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C:
我以为十来天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端口A用的是复用AFIO,所以,要启动AF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使能复用和端口时钟

中断函数增加清除中断标志功能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Bit_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清除接收标志位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Bit_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清除完成标志位
        }

其它的问题暂时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