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大家看看单片机学习路线与实践思路是否正确?

楼主(2022-07-07):
我的问题是
  • 我对于编写单片机的思路是否正确?
    程序功能实现,就是通过对MCU中寄存器、内外部存储的控制,从而驱动硬件pcb上的各个元器件做出响应
  • 我认为,进行下一步实际开发前,需要了解具体每个寄存器的功能、不同的模式
    现在对单片机原理、C51语法规范以及数据类型相关都有了了解,但是对于具体的寄存器只是知道概念,并不了解其具体模式
道友们
  • 我这一阶段的理解和学习思路是否正确?
  • 寄存器的功能和模式的学习,找一款51MCU的官方说明文档是否就可以?

下面是我这段时间学习的内容和方式
慕课教程
在看过前几章的教程之后,对单片机基础原理有了一定了解
了解到:单片机基本原理和组成,例如有寄存器、内外部存储、数据控制总线、定时器、中断等等
测试源码
看了多遍提供的测试用例源码:对单片机编码有了一定了解
了解到:
1)预置的h头文件,定义申明了各个寄存器对应的地址,例如P0 =  0x80
2)程序文件中,根据实际硬件pcb板中元器件的焊接,定义申明好各个元器件连接针脚信息,例如BUZZER = P2^4
3)程序逻辑,其实就是对于各寄存器之间的模式设置,内外部的数据读写等等操作,基于此来实现具体功能
Keil官方的对于C51单片机用户手册、与8051指令集手册
对特性语法和数据类型以及Keil的编译原理这些有了了解

网友A:
看你的描述,这个方向是没有什么大毛病的,但是咱们要学单片机的话,肯定是要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所以这边建议你了解一些实现原理例如为什么操作寄存器能够控制引脚电平变化(虽然不知道也不会影响使用,但是了解了应该能解释一些奇怪的情况)还有就是为什么写的程序能够让单片机识别且运行。如果要到实战开发了,是否能直接做出一块适合项目的单片机最小系统。(这里涉及到PCB设计以及应用需求的解析到实现)当然,单片机肯定是实际做一些东西在自我提问中进步才是最快且最有效果的,从硬件结构到软件逻辑再到功能实现,这个过程是上课没办法体验的,光靠老师说印象肯定不深,得自己动手实际做一遍,写一遍,一点一点摸索记得才牢固。最后,提几个问题,如果能回答出来的话也就说明你学习得很到位了。一、汇编和C编写的区别,以及它两的适用范围。二、51单片机的外设有哪些?分别挂载在哪些总线上?三、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是否能看明白?能否在数据手册中找到你需要的参数?你又是否知晓相关数据的基本的单位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这个方向是没有什么大毛病的,但是咱们要学单片机的话,肯定是要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的。所以这 ...

非常感谢,....
目前我的状态是感觉似懂非懂的样子,只了解应该是这么个思路去做,单据具体原理就不是太清楚。例如为什么操作寄存器能够控制引脚电平变化,这个好似是内部电路图,中的各种与或电门之类的进行逻辑判断后进行输出。

下面是对你提出的问题,作出的答复,我也回头百度再学习下。
1.汇编和C编写的区别,以及他两的适用范围
两者区别
①汇编是对于指令集的标识化,针对不同的MCU下不同的指令集会稍有不同,导致它不可以在不同指令集的MCU上做直接移植使用,而需要作出相应条横。不过它是属于直接操作机器,运行效率高,且可以控制到非常精准的时钟周期,比如1us。但是非结构化高级语言的它,不易于阅读,且是由上至下逐行执行,
②C是结构化高级语言,构建好运行环境,即可移植,不必重复开发。结构化语言的特性,保证了它的可阅读性和可维护性,但也导致它不能精准的控制时钟周期。
适用范围
①汇编:程序需要高效运行,精准控制时,多用汇编。例如游戏相关的底层开发,硬件驱动等等。
②C:绝大多数场景均可使用,再需要精准控制或者高效运行的代码块,也可以嵌入汇编一同使用。

2.51单片机的外设有哪些?分别挂载在哪些总线上?
这个还真有点闷逼了,没太明白外设指I/O类的还是指存储器相关的
①可以外扩外部存储XDATA、中断、定时器
②总线只了解到数据总线,控制总线的概念,具体挂载什么总线不是很理解。但是我理解数据控制总线两者是共同作用下,才能正常使用所有模块的。

3.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是否能看明白?....
①这个就是现在搜寻的资料,Keil上选择Device后Book中会有DataSheet,还没开始看。
②接下来计划就是通过DataSheet去学习各个寄存器的具体运行逻辑,不知道其中是否可以了解到想要的东西

网友B:
1.买一套开发板,并完全按照开发板教程学习和实践。
2.单片机原理、C语法规范了解就行,没必要花费过多精力。
3.重要的是多实践,多分析别人的代码。
4.如果楼主是刚入门或未入门,建议学习stm32,不要学习51。51的C语法特有语法太多,限制太多,对初学者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买一套开发板,并完全按照开发板教程学习和实践。
2.单片机原理、C语法规范了解就行,没必要花费过多精 ...

算是未入门阶段,毕竟只是了解大概的逻辑

看慕课北京交大的单片机视频的时候,买了他们的配套单片机
以前搞过java,C51的特性看看,代码也基本能看懂。现在唯一看不懂的就是样例代码中寄存器的赋值动作,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赋值,才能生效。这个就让我比较头疼,感觉自己是因为对于寄存器的不了解,所以看不懂,不会写。
不过看了很多说是51吃透了,其他的板子拿手里就像只是对于寄存器的堆加,了解后便可拿捏。

网上是有很多那种什么7天学会单片机,在想现在已经基本了解的情况,要不要看看这种教程,先实际coding起来,然后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后,再回头补习,会不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样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C: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汇编上,也不要去百度汇编的好处,也不要想着混编,直接学C,错不了的,我工作中大把的人不会汇编的,人家一样能写出好程序
你可能感觉你理解了某些东西或者是你感觉能写个程序了
但实践永远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其实,单片机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而已,很好学的
在这个论坛下载一个代码教程,自己边学C语言边看单片机,一边写代码验证(有学习板的话就不要仿真,浪费时间)
例程一个一个学下去,自己写代码,可以抄,但不能复制
数据手册是给已经入门的人看的,不是用来作为学习教材的,但看是一定要看的
学习原理还是以书籍为主,随便找一本单片机方面的书,一本C语言的书,一个你手头上单片机型号的数据手册
就可以慢慢的学习
入门一定学51,这个没的说的

网友D:
我给你介绍一本好书

好书推荐《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http://www.51hei.com/bbs/dpj-37954-1.html

《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429页 84.1M高清书签电子版

《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高清电子版
http://www.51hei.com/bbs/dpj-194403-1.html

网友E:
我的程序是用来玩的。我第一个单片机实用的程序是帮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机械手控制,一步一步用汇编写的。用了很多年了,一直很正常。但是,我玩C以后,把汇编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汇编上,也不要去百度汇编的好处,也不要想着混编,直接学C,错不了的,我工作中大把的人不会汇 ...

不认可用51入门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认可用51入门的说法。

看了很多说是51吃透了,其他的板子拿手里就像只是对于寄存器的堆加,了解后便可拿捏。
这个说法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介绍一本好书

好书推荐《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哈哈哈,可以可以。6L说的买书,正在搜,这就有了。非常感激....

不过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手头的板子是SST89E516,应该也适用吧?只是引脚啥的可能会不一样,大体寄存器逻辑什么的没啥大区别的吧?
2)6L所说的 “ 论坛下载代码教程 ” ,没有收到具体的东西,你这边儿有什么推荐的吗?还是说这本书已经很全了,吃透就完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程序是用来玩的。我第一个单片机实用的程序是帮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机械手控制,一步一步用汇编写的。用了 ...

同样,不是靠这个营生,单纯的兴趣驱使
之前想研究下树莓派,搞搞小东西耍一耍,最后看着看着就看到了单片机。

现在的目标是
1)今年之内,把家里寄居蟹那一套温度湿度控制设备,自己搞一套出来
2)今年之内,把家里狗厕所自动水位监测那一套弄出来(TB买的着实堪忧)

立此为证,为自己加个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是未入门阶段,毕竟只是了解大概的逻辑

看慕课北京交大的单片机视频的时候,买了他们的配套单片机

一定要看教程或实体书。不要只看视频。
寄存器配置只占整个编程工作的极其微小部分,不应该为此花费精力。现在的单片机都会有配置工具或示范代码或操作库,使上手新mcu几乎无障碍。这部分代码不要自己写,要直接抄。
为啥我推荐用stm32入门,就是因为它的外设比51功能强大,配置简单,让初学者更容易上手和实践,而不用把精力用于寄存器这类又复杂又没用的弯路上。
分析别人代码主要使体会别人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看他如何操作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很多说是51吃透了,其他的板子拿手里就像只是对于寄存器的堆加,了解后便可拿捏。
这个说法对吗?

不认可这说法。
51的寄存器只能直接寻址,既复杂又死板,外设功能又极少,毫无技巧可言。
每一款单片机的寄存器都不相同,精力花在这上面对提高单片机水平没有帮助,甚至有害。

应该把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应用和算法本身,多实践,这提高单片机水平又轻松又高效。

网友F:
先把程序跑起来,然后修改寄存器的值看看是什么效果。直接看寄存器新手根部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认可用51入门的说法。

也许你是大神,我不否认这一点
但并不是很多人都是大神,你要懂得站在一个"小白"的立场去考虑,我感觉就这一点来说,我比你好,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小白,只有小白才知道小白需要什么
在学习上,STM32和51比的就不是功能了,而是比谁更简单,比的是谁更好的能让一个小白入门
要是我连定时器是什么都不知道,你直接就叫我去学STM那么多功能的定时器功能?
我连"变量"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你就告诉我STM32是32位的,处理速度快,那我可能还得问你一句"位是什么意思"
不管是学校的教材,还是各种论坛的教程.8051几乎是永远绕不开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51入门可以说最好的选择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道友的鼎力帮助,基本确认了几点
1)每个MDC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寄存器和拓展
2)实际上手写起来,在过程去理解和了解寄存器实际的模式与原理

最终还是计划从51先了解起来,我还是比较认可那句话:51吃透了,其他板子拿手里只是寄存器堆加,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汇编上,也不要去百度汇编的好处,也不要想着混编,直接学C,错不了的,我工作中大把的人不会汇 ...

还想请教下 “ 这个论坛下载一个代码教程 ”,有没有具体的链接可以参考下
找了很久,没想到具体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道友的鼎力帮助,基本确认了几点
1)每个MDC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寄存器和拓展
2)实际上手写 ...

你的这些理解有很大问题,基本确定你要走很长一段时间弯路。

请你了解下ARM的历史,ARM不做单片机,他们考虑的是单片机应该怎么做才能使用并且方便使用(更适配高级语言例如C语言)、速度快、效率高。他们是不会纠结于寄存器怎么安排,怎么使用的。
应广单片机边沿中断触发改主程序循环执行,求帮忙分析
http://www.51hei.com/bbs/dpj-222272-1.html

请看看这帖子,重要的是上升下降沿的本质,而不是如何配置上升下降沿中断(如何配置有例程,我们只需要抄就可以了)。虽然我不会应广的单片机,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不影响我解决问题。另外帖子代码非常优秀,并适合任何单片机(不只是应广MCU),值得细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许你是大神,我不否认这一点
但并不是很多人都是大神,你要懂得站在一个"小白"的立场去考虑,我感觉就这 ...

我也是小白。
我的单片机学习也是从51(那时没有stm32)开始的,并且还是从汇编开始的。因为51的复杂和特殊,才走了很多弯路,花费了大量精力。还好我一直坚持,花了很多年时间,算是熬出来点东西。
要说单片机入门,PIC相比51要容易多了。PIC汇编指令只有30条左右,51有100多条指令。PIC所有的RAM都能直接或间接寻址,51就很复杂,有的只能直接,有的只能间接,有的能直接或间接。

"变量"“位”“定时器”这些概念,不应该在51(或其它单片机)这里学习,应该从C语言处学习理解,或者从生活常识中来理解。
标准C语言是没有“位变量”这个概念的,“位变量”也算是弯路之一。

总的来说,51算是一种很特殊的单片机,学习它要比学习通用单片机要多花些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汇编上,也不要去百度汇编的好处,也不要想着混编,直接学C,错不了的,我工作中大把的人不会汇 ...

入门不一定学51.

网友H:
51的资料最全,对不同的底层硬件熟悉底与开发这些比较亲和、在不断的对小体量工程项目中可以积累对计算机、不同硬件原理、C语言的基础语法理解与掌握。

stm32中有引用大量的‘库的概念,即它把不同的底层的硬件开发都封装起来了,减少了开发时间。适合大体量项目开发。但它毕竟和底层是脱离的。就好像中间隔着一层纱,直接上手会心里感觉很没底。其库代码中有大量结构体、指针,枚举等高级c语法。需要不通过基础练习和对硬件知识积累,它是对资料手册与C语言的运用一种高度凝练技巧,此时你才会深刻C的美妙之处。没有一定的功底学习起来是很吃力的。

楼主:
嘶,看的真有点云里雾里了。好像都有道理,但我这小白着实很难判断到底你们谁更有说服性。
不过看了诸多资料,以及几所院校的公开课,却还是一直在推崇51入门。

我最初的问题是
1)基本了解单片机的运作原理,看了院校视频,看了keil官方提供的文档,但是不知道怎么写代码。感觉应该是不了解寄存器的模式和原理所导致的。
就这个问题,大家建议我还是先上手写起来,哪怕是教程中去照着coding,慢慢就有感觉了。

至于入门是51还是其他,这个并不是我的问题,不过听大家的讨论,确实有点让我恍惚。
22L说的在理,这就像是开发一个java项目,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要用MVC框架来构建,还是得根据实际的项目大小、复杂程度、应用场景来决定如果搭建。如果stm32是引入大量类库的概念,那就好比python,类库玩的6一样可以写出很牛逼的程序,来达到你的目的,也不用去了解底层的具体实现原理和机制。

如果其他道友也遇到了51入门还是stm32,我个人的感觉
结合20L与22L的答案来说,还是得看自己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做选择
1)如果你是想快速做个东西出来,耍起来,那好像stm32更合适(基于22L所提到类库联想到python得出的结论,不是道是否正确)
2)如果你是想知其所以然,慢慢的拿捏他,那好像51更合适(毕竟intel是第一家,51也确实有着不容小觑的市场体量)

非常感谢诸位道友的细心解答
最终我还是决定慢慢拿捏他,从那个51开始入手,多模仿别人的样例,来一点点了解单片机的底层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
我的单片机学习也是从51(那时没有stm32)开始的,并且还是从汇编开始的。因为51的复杂和 ...

我不知道你如何得出PIC比51容易多了的结论
还好我学过PIC
你见过有多少教材是PIC入门的?
1,PIC是硬件堆栈,低端的只有2层,别说小白,就是老手,这2层硬件堆栈都是不好搞的
2,PIC16F以下的中低端单片机指令长度大多是11位的,所以就了扯淡的BANK操作
3,PIC的配置位,有的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明白
对于连单片机还没有入门的人,你觉得他能把握得住吗?
8051并不是唯一能入门的单片机,但却是最适合大多数人入门的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如何得出PIC比51容易多了的结论
还好我学过PIC
你见过有多少教材是PIC入门的?

1.正是由于PIC简单,学习它不需要多少教材。
2.硬件堆栈不是缺点。为啥只有2层对照,因为它简单,2层就够了。
3.BANK确实是扯淡,增加了不少编程的工作量,但这些工作量都是极其简单的体力活,就是新手都不会出错。
4.pic可能是最早使用配置位的,是创新,现在单片机都会有配置位了。嫌烦你用默认配置啊。

PIC虽然简单,但还是可以设计出功能复杂的产品。
假如51单片机的用量是1,那么PIC系列的用量可能是10000(九齐、义隆、南翔等都是pic系)。PIC系列的用量太大了,打算用单片机做批量产品的一定要学pic。
批量产品的单片机学习.
我很多朋友没有前置知识(C语言、单片机基础原理、数字电路基础等),就懂点电子技术基础,学习PIC系列,一个月就可以做产品设计,并且大规模生产。
打个比方,pic是巴掌打蚊子,51是大炮打蚊子,stm32算是导%打蚊子。从学习的角度看,导%打蚊子更高大上,可以应对以后打大船的需求,巴掌是没法做到的。

Y_G_G,我们在很多帖子都讨论过问题,我发现,你非常喜欢误导人,引人到岔路。讨论一个电阻的作用,你要人家去做试验,还不能仿真。就不能直接告诉人家是限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嘶,看的真有点云里雾里了。好像都有道理,但我这小白着实很难判断到底你们谁更有说服性。
不过看了诸多资 ...

51入门也可以,我最早学习的也是51.
只是要把精力花在更本质得东西上。
7楼提供书我下载看了下,觉得很不错。关于51特有知识可能占整本书得1%不到。

网友A:
楼上的描述已经很到位了,任何单片机的学习最好跟教程走,不然作为无头苍蝇的自学会浪费很多时间,了解了一个功能之后最好利用功能特性进行一次实际运用。当了解完基础课程后可以用已学的功能去做一个小的demo来巩固已经知道的功能。如果不知道做什么东西的话就逛逛论坛看看别人做的东西自己能否用已经学会的东西做出来。实际做一遍看看会遇到什么问题,再看看别人实现相同功能是用什么方案进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正是由于PIC简单,学习它不需要多少教材。
2.硬件堆栈不是缺点。为啥只有2层对照,因为它简单,2层就 ...

你这截图我没有看到,我早就把你所有信息屏蔽了
1,谁告诉你PIC简单的,那只是你自己说的
2,你觉得一个单片机没有入门的人,对两层堆栈有概念吗?
3,BANK操作也只是你觉得简单而已
3,PIC并不是所有型号都能用默认的配置位,我用的型号不多,目前只用到过PIC18F46K80配置位不能默认的,对于老手来说,配置位是能省事不少,对于新手来说,你看一下论坛里对STC下载器都不会设置的新手,你觉得这是很好入门的
我一直没有比较PIC和51功能上的好坏,而只是说明其在入门的难度上有不同而已,如果像你所说的,PIC那么好入门,你看一下单片机入门教材有多少是PIC的?
有,当然是有的,但跟51比起来呢?
论坛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去一个地方,你说走左边,我却说要走右边,那这结果部会的一个是错误的,或者是说有一个是走了很多弯路,误导不误导的,那是你说的而已
你说PIC比51更好入门
我却要说51比PIC更好入门
为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我说的就是错的?那本书上面写的,大家不过是你说你的看法,我说的看法而已
这对与错,公道自在人心
如果我是错的,那就错了,那我也用不着给你道歉吧
万一我真错我,我一样不认错呀,我就是杠呀

网友I: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学单片机怕入错门,全世界都一样,学软件先学在屏幕打出“HELLO WORLD",学单片机先学点亮一颗LED,学不会不一定是自己笨,而是客观条件不好。我曾经为了入51单片机的门,搭飞机到几千里公里外的北京,认为到那就能学会了,但途径某地是拜访了那里的无线电学会,买了个学习板,问了几句就会了,进入深圳后,就买到所有需要的零件,到北京是基本是游玩了。现在客观条件太好了,邮购个最小系统板,或者画个PCB板,上面只有一颗LED,将LED点亮,就入门了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51入门也可以,我最早学习的也是51.
只是要把精力花在更本质得东西上。
7楼提供书我下载看了下,觉得很 ...

PIC资源细分化,并且把指令集和架构极度精简化,确实对新手非常友好。然新手入门了,后面的一些不好一下子消化的概念,可以慢慢消化。
51虽然比PIC复杂一点,但经过多年的沉淀,并且很多教材都是选用51,它的资料和生态相对比PIC会好一些。新手一旦出现问题,在网上大概率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