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拨掉下载线后再断电重启,存取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2022-07-07):
STC8G2K64S4,下载后,不拨下载线,断电重启,存取变量正常。拨下数据线后再断电重启,读出的数据不正确。有谁遇到过或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知楼主读出哪里的数据不正确。STC8G2K64S4属IAP型,如果没有正确规划EEPROM地址,擦写EEPROM时会破坏flash数据,导致运行异常甚至系统崩溃。

网友B:
没用过,AVR上面遇到过,熔丝位打开brownout,当电源电压从5V掉到4.3V后锁死单片机,防止程序瞎跑修改eeprom即可。

网友C:
用个带ADC的引脚监测电源,当电源低于芯片最低的电压时,停止写EEPROM数据,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带ADC的引脚监测电源,当电源低于芯片最低的电压时,停止写EEPROM数据,就OK啦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