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菜单栏里的器件连结这里是灰色的,点不了?

楼主(2022-07-08):
求助,为什么AD菜单栏里的器件连结这里是灰色的,点不了 屏幕截图(374).png

网友A:
不是那个用的。

网友B:
你是指菜单栏里的选项变灰吗?AD菜单栏里的选项是根据当前打开的文件类型或者当前情况实时判断的,如果当前的文件没有相应的功能,那么对应的选项就会变灰,是正常现象。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没圈选器件的时候剪切和复制的选项就是灰化的,而当你圈选了器件后这两项就可点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菜单栏里的选项变灰吗?AD菜单栏里的选项是根据当前打开的文件类型或者当前情况实时判断的,如果当前 ...

那这个什么时候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菜单栏里的选项变灰吗?AD菜单栏里的选项是根据当前打开的文件类型或者当前情况实时判断的,如果当前 ...

嗷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