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灯带亮灭的电路,不接通光耦,灯带也会发非常微弱的光

楼主(2022-07-08):
谢谢大家能帮我看看
控制12V 0.5A灯带的电路,这样画行不行,用的S8550;就是不接通光耦,灯带也会发非常微弱的光,接通后才会亮,但电流只有0.28A左右。

网友A:
普通灯带还是带IC的全彩灯带。没有必要一定要用光耦,用一颗MOSFET 比如AO3400 或者CJ2300这些MOS管比三极管好得多。

网友B:
Q1BE加个10k电阻把漏电流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