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定时程序循环问题

楼主(2022-07-08):
麻烦大佬给看一下,这个程序中,count赋值大一点(目前是1),按键在按的时候就不正常了,单片机源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FOSC 110592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   /*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mode*/
#define const_key_time_short1  60    /*短按的按键去抖延时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_long1   1000     /*长按的按键去抖延时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_short2  60    /*短按的按键去抖延时时间*/
#define const_key_time_long2   1000     /*长按的按键去抖延时时间*/
/*变量函数定义及申明*/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_S1 = P2^4;
sbit Breathe_Led = P0^0;
sbit Led_Red = P0^1;
sbit Led_Green = P0^2;
sbit V_buss = P0^3;
sbit Op_Ion_Fan = P0^4;

unsigned char ucKeySec = 0;   /*被触发的按键编号*/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 = 0; /*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 = 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char ucShortTouchFlag1=0; /*短按触发标志*/
unsigned int  uiVoiceCnt = 0;  /*蜂鸣器叫的持续时间计数器*/
unsigned int number;
unsigned int num;
unsigned int min;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char flag = 0;
unsigned char on_off = 0;
unsigned char flag1 = 0;

void Init_T0(void)
        {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

void Init_Peripheral(void)
        {
        ET0 = 1;/*允许定时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中断*/
        EA = 1;/*开总中断*/
        }

void Init(void)
        {
        Init_T0();
        Op_Ion_Fan = 0;
        Led_Green = 1;
        Led_Red = 1;
        Breathe_Led = 1;
        }
void Power_off()
{
        Op_Ion_Fan = 0;
        Led_Red = 1;
        Led_Green = 1;
        Breathe_Led = 1;
}
void Work_Mode1(void)
{
        Op_Ion_Fan = 1;
        Led_Red = 1;
        Led_Green = 0;
        Breathe_Led = 0;
}

void Work_Mode2(void)
{
        Op_Ion_Fan = 0;
        Led_Red = 1;
        Led_Green = 0;
        Breathe_Led = 0;
}

void Strong_Mode()
{
        Op_Ion_Fan = 1;
        Led_Red = 0;
        Led_Green = 1;
        Breathe_Led = 0;
}

void Key_Scan(void)
        {
/*扫描S1*/
                if(Key_S1 == 1) /*如果按键没有被按下,将一些标志位及时清零*/
                {
                ucKeyLock1 = 0;/*自锁标志位清0*/
                uiKeyTimeCnt1 = 0;/*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清零*/
                        if(ucShortTouchFlag1 == 1)/*短按*/
                        {
                        ucShortTouchFlag1 = 0;
                        ucKeySec = 1; /*触发S1短按*/
                        }
                }
        else if(ucKeyLock1 == 0) /*如果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按下*/
                {
                uiKeyTimeCnt1 ++;
                if(uiKeyTimeCnt1 > const_key_time_short1)/*判定短按*/
                        {
                        ucShortTouchFlag1 = 1;/*激活短按有效标志位*/
                        }
                if(uiKeyTimeCnt1 > const_key_time_long1)/*判定长按*/
                        {
                        ucShortTouchFlag1 = 0;/*清除短按有效标志位*/
                        uiKeyTimeCnt1 = 0;
                        ucKeyLock1 = 1;/*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 = 2; /*触发S1长按*/
                        }
                }
        }

void key_Service(void)
{
        if((ucKeySec == 2) && (on_off == 0) )/*开机并确定是否为USB供电*/
        {
                on_off = 1;
                ucKeySec = 0;
                flag = 1;
        }
        if((ucKeySec == 2) && (on_off == 1))
        {
                on_off = 0;
                Power_off();
                ucKeySec = 0;
        }
        if((on_off == 1) && (flag1 == 0)&& (flag == 1) && (count >= 1))
        {
                flag1 = 1;
                count   = 0;
                Work_Mode1();
        }
        if((on_off == 1) && (flag1 == 1) && (flag == 1) && (count >= 1))
        {
                flag1 = 0;
                count   = 0;
                Work_Mode2();
        }
        if((ucKeySec == 1) && (on_off == 1) && (flag == 1))
        {
                flag = 0;
                Strong_Mode();
                ucKeySec = 0;
        }
        if((ucKeySec == 1) && (on_off == 1) && (flag == 0))
        {
                flag = 1;
                ucKeySec = 0;
        }
}

void ISR_T0(void) interrupt 1
        {
        TF0 = 0;  /*清除中断标志*/
  TR0 = 0; /*关中断*/
/*扫描按键*/
        Key_Scan();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开中断*/
        number++;
        if(number >= 100)
        {
                num++;
                number = 0;
                }
                if(num>=10)
                {
                        num = 0;
                        count ++;
                }
        }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0;i<uiDelayLong;i++)
                        {
      for(j=0;j<500;j++)  /*内嵌循环的空指令数量*/
         {
             ; /*一个分号相当于执行一条空语句*/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单片机初始化*/
        Init();
        /*延时,延时时间一般是0.3-2秒之间,等待外围芯片和模块上电稳定*/
        Delay_Long(100);
        /*单片机外围初始化*/
        Init_Peripheral();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P2 = 0xF7;
        while(1)
                {
                /*按键服务函数*/
        key_Service();
                }
        }

网友A:
先把count改成char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count改成char型试试。

好的,我试下,谢谢!

网友B:
if(num>=10)
                {
                        num = 0;
                        count ++;
                }

把count++改成count=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num>=10)
                {
                        num = 0;

count = 1 的话,后面如何增加这个数值呢?因为目前count = 1 就是1秒钟,后面如何做时间加长处理呢?

网友C:
Key_Scan函数已经放在T0中断函数中运行,其中uiKeyTimeCnt1就是1ms计时单位,键值ucKeySec=2就含有长按1秒的时间信息,再增加count判断就多余了。把number、num、count统统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y_Scan函数已经放在T0中断函数中运行,其中uiKeyTimeCnt1就是1ms计时单位,键值ucKeySec=2就含有长按1秒 ...

count是1秒定时,里面有一个循环模式,这个变量值是需要调整的,有可能是20秒,也有可能是60秒,所以是需要这个cou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