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320x480的液晶屏,因为不带字库,需要一个Chinese_code.h文件 求分享

楼主(2022-07-08):
买了个320x480的液晶屏,因为不带字库,需要一个Chinese_code.h文件,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能否发一份附件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A:
别人给你,你不一定用的上。这个要自制,或加个通用的字库IC

网友B:
自己写一个字库文件,用取字模软,先根据驱动程序设置取模方式,输入要显示的内容,生成16进制的代码,然后把代码粘贴进字库文件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带字库就要自己设计了

楼主(2023-12-23):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已经弄好字库文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已经弄好字库文件了。

分享下使用经验

网友E:
可以用PC2LCD2002这类的字模软件做自己的专用字库, 就取软件需要的字, 可以节省单片机的储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