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晶振坏了应该如何寻找替换CXA-010000-3D3X40

楼主(2022-07-08):
CXA-010000-3D3X40        1        Aker
这是一款晶振,安基的,没有图片,只有型号,是编码器上面的,坏了后需要替换一个这个,但是型号不对,希望大家能帮我个忙,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我去找,谢谢大家

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晶振主要的参数是频率、频率误差和负载电容,你看一下这个编码器的规格书上对频率误差和负载电容有没有要求,没有的话,找个频率一样的,封装能焊上去的就行了。

网友B:
12MHz 3225封装晶振可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Hz 3225封装晶振可多了去了。

这个看型号应该是1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MHz 3225封装晶振可多了去了。

能随意换晶振吗?我不是很懂,不敢换

网友C:
10M晶振,找个同样大小的晶振换上就可以了。不一定非的同一品牌同一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看型号应该是10MHZ的

是我看岔了,是10MHz的。

网友D:
找个相同型号的编码器,拆下来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相同型号的编码器,拆下来测一下

怎么检测呢?

网友E:
用 示波器 测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示波器 测量即可!

由于一些原因拿不到元件,只有这个型号

楼主:
不找了,感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