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里原理图导入PCB后缺少元件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2-07-08):
Altium Designer20原理图中有R1,但工程变更指令中受影响对象没有R1

网友A:
连接似乎没有问题,生成的PCB上少了元件或者连线,一般都是封装问题。

网友B:
你看看元件库是不是这个r1没有封装

网友C:
这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有时候你更新完了一个原理图,明明元件封装,编号什么都是对的,但到了PCB,你就是找不到这个元件
当初我还以为是元件引脚编号的问题,比如二极管PCB封装是AK,元件可能是12编号,但怎么改都不行
我一般就是元件全部复位编号,删除原有的PCB,再更新
如果是PCB画到一半了,那就在原理图复制一个正确的元件,去代替有问题的元件
比如你R1是不对的,那就在原理图上把R1删除,直接复制R7,再改编号为R1,编辑好封装放上去,一般就行了

网友D:
原理图的元件引脚编号和PCB封装的不对应

网友E:
没得元件封装 要自己画或者更改封装

网友F:
我发现有元件不出现或者线没连上的话,回到原理图拖动元件重新放置,再更新导入就可以出现元件或连线了。

网友G:
这个基本上就是原理图符号对不上PCB封装脚位

网友H:
点工具 封装管理库 看一下R1的封装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