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数字地和模拟地有什么作用?具体该怎么做地最后不都是连到一起吗如何隔离?

楼主(2022-07-08):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防止互相干扰。

网友B:
你应该问不隔离会有什么问题
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不进行隔离的话,有时候数字信号就会有干扰信号干扰到模拟信号,这个问题你可以百度一下,文字太多,我就不复制了
比如在音响电路,同时存在数字和模拟电路,如果没有隔离好,你的音响就会一直有"吱吱吱"的声音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磁珠,磁的一头接模拟地,一头接信号地,这样的话,在网络点上,数字地和模拟地就已经隔离,画板也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