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bit用法

楼主(2022-07-08):
好兄弟们,比如我下面的程序段
sbit dat=P0^0;
......
void x(bit y){......};
......
int main()
{
   x(dat);
   .......
}
没有报错。
这种方法为啥不行嘞
bit不是可以对变量赋值吗?

楼主:
x的内容是 y=0;或者 y=1;

网友A:
确实传bit y的值进去了,哪里不行了?

网友B:
标准C来说,函数里修改参数的值是无效的,这里还涉及到了非标类型bit,

建议采用如下方式。

char x(bit y) {
}

dat=(bit)x(dat);

网友C:
注意,51的sfr只能直接寻址,你想间接操控P00是不被允许的。

楼主函数中的y和dat是有区别的。
y是51单片机的CY标志,它会在进入函数时会等于dat的值。
y=0;或 y=1;仅仅是CY标志标志改变,但dat值不会跟着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传bit y的值进去了,哪里不行了?

io口默认置高电平,置低无反应。这个方法应该不可行,用其他方法了。我会把另一个方法回复我自己,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51的sfr只能直接寻址,你想间接操控P00是不被允许的。

楼主函数中的y和dat是有区别的。

是的,换了个方法,先谢谢了。新方法我会回复我自己

楼主:
  sbit dat0=P0^0; sbit dat1=P0^1; void x(uchar io){ switch(io) {   case 0:dat0=1;break  case 1:da1=1;break; //.... } };此贴封楼了

网友D:
bit只是一个数据0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