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独立按键是否按下代码不对吗?

楼主(2022-07-08):
求走过路过的好哥哥,好姐姐,帮弟弟看看哪出问题了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 = P2^5;
sbit KEY = P3^1;
sbit LED = P2^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初始化外部中断0
void exti0_init()
{
        EX0 = 1;
        IT0 = 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选择下降沿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加或的目的是防止改变TOMD中已有的位数
        TH0 = 0xFC;
        TL0 = 0x66;
        ET0 = 1;
        TR0 = 1;
}

//main函数
void main()
{
        time0_init();
        exti0_init();
        EA = 1;
        while(1);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8 num;
        num++;
        TH0 = 0xFC;
        TL0 = 0x66;
        //if(KEY==1)
        //{
        //        delay_10us(1000);
//                ET0=0; //关闭定时器
        //        PCON = 0x02; //打开掉电模式
        //        _nop_();
        //        _nop_();
                //_nop_();
//        }
        if(num>=2000)
        {

                u16 i = 2000;
                while(i--)
                {
                        BEEP = !BEEP;
                        delay_10us(100);
                }

                //LED = 1;
        }
}

//外部中断0函数
void exti0() interrupt 0
{
        PCON=0; //关闭掉电模式
        ET0=1; //打开定时器0
}

网友A:
1 中断函数里不应该加延时函数。2  想触发外中断,按键应接P3^2,而不是P3^1。

网友B:
你按键注释掉了

网友C:
检测独立按键代码:if(KEY==0)...

网友D:
给你改了,你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 = P2^5;
sbit KEY = P3^1;
sbit LED = P2^0;

u16 num;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初始化外部中断0
void exti0_init()
{
        EX0 = 1;
        IT0 = 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选择下降沿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加或的目的是防止改变TOMD中已有的位数
        TH0 = 0xFC;
        TL0 = 0x66;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
        time0_init();
        exti0_init();
        LED=0;//LED亮
        while(1)
        {
                if(!KEY)//启动掉电模式
                {
                        LED=1;//LED熄
                        _nop_();
                        _nop_();
                        PCON = 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6;

        BEEP = ~BEEP;//无源蜂鸣器响
        num++;
        if(num>=1000)//1秒
        {
                num=0;
                BEEP = 1;//蜂鸣器复位
                TR0 = 0;//关闭定时器
        }
}

//外部中断0函数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        PCON=0; //关闭掉电模式
        TR0 =1; //打开定时器0
        LED=0;  //LED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中断函数里不应该加延时函数。2  想触发外中断,按键应接P3^2,而不是P3^1。

粗心了,没注意到触发键的问题,谢谢师傅提醒,请问为什么中断函数里面不能加延时函数呀

网友E:
不是不能加延时程序,只是中断函数的原则是尽量精简,把运行时间尽量交到主程序,如果中断函数中加入了较长的延时,那么主程序运行的时间就会大大减少,造成系统运行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不能加延时程序,只是中断函数的原则是尽量精简,把运行时间尽量交到主程序,如果中断函数中加入了较长 ...

好嘞,明白了,感谢师傅

网友F:
你的外部中断设置的引脚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粗心了,没注意到触发键的问题,谢谢师傅提醒,请问为什么中断函数里面不能加延时函数呀

中断,就像你打游戏一样有主线程和子线程,而中断就是子线程,你要是花太多时间在你的子线程上面,主线程就会出问题啊,中断也还分定时器中断和外部中断和串口中断,定义那些你可以去网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