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如何设置布线结束方式?

楼主(2022-07-08):
请问布线时,如何设置为线拉到一个焊盘上,鼠标单击一下就结束?
新安装的AD16布线到一个焊盘后不会自动结束,而且最后一段线还要点两下才连的过去,结束还要点右键。

网友A:
按图中内容设置就行了,版本不同,可能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中内容设置就行了,版本不同,可能位置不同。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