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分支走线形式

楼主:
哪种走线比较好

网友A(2022-07-09):
第二图,垂直改45度

网友B:
从电子流动本身,是距离短好——要考虑电磁、,,,,,以及成品的美观

网友C:
布线一般不要有锐角和纯粹的直角,直角可以加弧线处理下。但是呢,如果不是高频板 ,不是那种电磁敏感电路,其实关系不大的。如果就你这两张截图来看,一定要比较的话,第二张会好些。

网友D:
下边好一点,上边两条线夹角太小

网友E:
我会选择②。然后再做个泪滴。

网友F:
下边的好一点,然后在直角的两边各加一个圆弧平滑过渡

网友G:
一般选择第二种,但是第二种引出线的时候不能直接引直角出来,最好有个适度的导角,或者在引出线两边加两根细线做导角。

网友H:
图二比图一强一点,图一都出现锐角了

网友I:
将图2改成45度角接入。图一要是那个三极管出了任何事情你后面电路还要吗?像图二那样我最多割掉一条线,后面啥事没有

网友J:
关系不大 铺上泪滴就行 第二个吧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