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纯正弦波空载开机烧高频臂

楼主(2022-07-09):
此机故障前级功率管 后级驱动 加高频臂全坏,全部更换之后并修复后级驱动板2106 更换了2只高频臂,结果开机还没带负载又烧高频臂,现在不知道从哪里找问题了,麻烦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是啥样的,不过有的设备是不允许空载开机的

楼主:
24V正弦波逆变器啊

楼主:
正弦波逆变器还有不能空载这么一说?这样的机器谁敢买

网友B:
1)拆掉功率管,测量(Gate)for mos or (B) for transistor驱动波形是否异常 ?
2)回授电路是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拆掉功率管,测量(Gate)for mos or (B) for transistor驱动波形是否异常 ?
2)回授电路是否异常?

能说明白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