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负电压供电滤波问题,输入端要加滤波电容吗,电容一端要接地吗?

楼主(2022-07-09):
运放正负电压供电,输入正弦波信号,正负电压输入端要加滤波电容吗,电容一端要接地吗

网友A:
低速运放我从来不用。从电源滤波电容到运放之间的供电线路对于低频信号阻抗已经足够低。高速运放还是要就近加104电容的。

网友B:
加电容会影响信号的波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会影响信号的波形的

那么大的“供电”两个字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供电”两个字看不到?

人家说的对,运放供电会影响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家说的对,运放供电会影响信号

那你就听“人家”的好了。

网友C(2022-09-24):
我的理解,可以加,也可以不加,看电源,也看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