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防止一个按键单独按和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发生冲突?

楼主(2022-07-09):
怎么防止一个按键单独按和两个按键同时按下发生冲突?

                if((A6==0)&&(A7!=0))
                {
                        delay_ms(10);
                        if((A6==0)&&(A7!=0))
                        {
                                while(!A6);TNUM=0;
                                OLED_ShowChar(x,y,table[8*y+x/8-16]);
                                if(x==0)x=120;
                                else if(x>0)x-=8;
                        }
                }
                if((A7==0)&&(A6!=0))
                {
                        delay_ms(10);
                        if((A7==0)&&(A6!=0))
                        {
                                while(!A7);TNUM=0;
                                OLED_ShowChar(x,y,table[8*y+x/8-16]);
                                x+=8;if(x>120)x=0;
                        }
                }
                if((A6==0)&&(A7==0))
                {
                        delay_ms(10);
                        if((A6==0)&&(A7==0))
                        {
                                while((!A6)&&(!A7));
                                flag2=0;
                                P1|=(1<<0);
                                P1|=(1<<1);
                                P1|=(1<<4);
                                P1|=(1<<5);
                                P1|=(1<<6);
                                P1|=(1<<7);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20,0,0);//接
                                OLED_ShowChinese(44,0,1);//收
                                OLED_ShowChinese(68,0,4);//消
                                OLED_ShowChinese(93,0,5);//息
                                memset(table,0,50);
                                flag=0;
                                REN=1;
                        }

网友A:
参考这个,写的很清楚

网友B:
为了编程方便,尽量使用同一序列的口,如果不同序列的口,那端口号也要能错开,如用了P01,就不要用P11了。
这样的话,才能方便计算,提高扫描效率,如果非要用,只能通过移位处理

网友C:
A7 A6
1  1   键值3
1  0   键值2
0  1   键值1
0  0   键值0
用键值来表示按键状态更好。
unsigned char key_value_get()
{
  unsigned char i=0;
  if(A6) i|=1;
  if(A7) i|=2;
  return i;
}

{
  unsigned char key_v=key_value_get();
  if(key_v==2)//((A6==0)&&(A7!=0))
  {

  }
  else if(key_v==1)
  {

  }
  else if(key_v==0)
  {

  }
}

网友D:
看上去A6、A7不是单片机端口,那就是扫描键盘了,这种键盘要有硬件支持(二极管隔离)才能支持两个键同时按下。

网友E:
新加两个标志位记录有键按下,如A6_Flag和A7_Flag
然后放开按键时才检测这两个标志位

网友F:
搞一个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编程方便,尽量使用同一序列的口,如果不同序列的口,那端口号也要能错开,如用了P01,就不要用P11了。 ...

和我都主题有什么关系吗?我用的就是一个序列的接口。

楼主:
感谢各位,解决了单独按下的防抖延时弄长一点就行了。

网友G:
严格讲,两个按键基本不可能做到同时按下,所以判断单键或组合键只能等松手后才能准确识别。给你一个简单,易懂、可靠的示例参考。
#include <reg52.h>

sbit key_A = P3^0;
sbit key_B = P3^1;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_A=0,count_B=0;
        static bit sign_A=0,sign_B=0;
        if(!key_A||!key_B)
        {
                if(!key_A)
                {
                        if(++count_A>=10 && sign_A==0)sign_A=1;
                }
                if(!key_B)
                {
                        if(++count_B>=10 && sign_B==0)sign_B=1;
                }
        }
        else//松手
        {
                if(sign_A && sign_B)key_value=3;
                else if(!sign_A && sign_B)key_value=2;
                else if(sign_A && !sign_B)key_value=1;
                count_A=0;count_B=0;
                sign_A=0;sign_B=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 P1=0x0f; key_value=0; break;
                        case 2: P1=0xf0; key_value=0; break;
                        case 3: P1=0x55; key_value=0; break;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key_s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