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
红框框着的那个

网友A(2022-07-09):
CW3046AAAQ
只找到型号,PDF手册没有找到,估计得找厂商要才有

网友B:
CW3046 USB通讯识别限流芯片

CW3046是一款具有负载检测功能的USB 充电端口控制器和电源开关芯片。
功能特点
•兼容识别各种便携式设备并提供大电流充电
     •支持USB DCP BC1.2充电协议
     •支持 YD/T1591-2009充电标准
     •支持Apple充电协议
     •支持三星Galaxy充电协议
•当主机休眠时支持大电流充电
•当主机和设备通讯时支持大电流充电
•USB通讯模式特点
     •当检测到部分设备不支持CDP通讯模式时自动切回SDP通讯模式
     •支持远程唤醒
•集成高位 MOSFET,RDS(ON)=73 mΩ
•限流值3A内可调
•工作电压:4.5V~5.5V
•功耗:
     •休眠功耗2 μA
     •工作功耗195 μA
•D+/D- 管脚具备+/-8KV 的HBM ESD 防护能力
•采用QFN3*3-16封装形式

应用领域
•笔记本电脑
•车载多媒体系统
•便携式音箱
•智能电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W3046AAAQ
只找到型号,PDF手册没有找到,估计得找厂商要才有

谢谢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W3046 USB通讯识别限流芯片

CW3046是一款具有负载检测功能的USB 充电端口控制器和电源开关芯片。

谢谢回答~

网友D:
CW3046 USB通讯识别限流芯片  CW3046是一款具有负载检测功能的USB 充电端口控制器和电源开关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W3046 USB通讯识别限流芯片  CW3046是一款具有负载检测功能的USB 充电端口控制器和电源开关芯片。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