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错误error C267: 'write_data':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怎么改啊

楼主(2022-07-10):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3;
//sbit D1=P1^1;
//sbit D2=P1^2;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int t;
uint temp;
uint warn_h1=300;
uint warn_l1=250;
sbit lcdrs=P2^0;
sbit lcden=P2^1;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2[]="Temperature:";
uchar code disp[]="9876543210";
void delay(uint h)
{
uint a,b;
for(a=h;a>0;a--)
for(b=110;b>0;b--);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rs=0;
   lcden=0;
   P0=com;
   delay(10);
   lcden=1;
   delay(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
{
   lcdrs=1;
   lcden=0;
   P0=date;
   delay(600);
   lcden=1;
   delay(600);
   lcden=0;
}
void init()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void dsreset(void)
{
uint n;
DQ=0;
n=110;
while(n>0) n--;
DQ=1;
n=5;
while(n>0) n--;
}
bit tempreadbit(void)
{
uint n;
bit dat;
DQ=0;n++;
DQ=1;n++;
dat=DQ;
n=8;while(n>0)n--;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void)
{
uchar n,j,dat;
dat=0;
for(n=1;n<=8;n++)
{
j=tempread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uint n;
uchar j;
bit tests;
for(j=1;j<=8;j++)
{
tests=dat&0x01;
dat=dat>>1;
if(tests)//write1
{
DQ=0;
n++;n++;
DQ=1;
n=8;while(n>0)n--;
}
else
{
DQ=0;//write0
n=8;while(n>0)n--;
DQ=1;
n++;n++;
}
}
}
void tempchange(void)
{
dsreset();
delay(2);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44);
}
uint get_temp()
{
float tt;
uchar e,r;
dsreset();
delay(2);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e=tempread();
r=tempread();
temp=r;
temp<<=8;
temp=temp|e;
tt=temp*0.0625;
temp=tt*10+0.5;
tt=tt+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_tempt(uint date)
{
uchar  a,b,c;
a=date/100;
b=date%100/10;
c=date%100%10;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a(disp[a]);
write_data(disp[b]);
write_data('.');
write_data(disp[c]);
t=a*100+b*10+c;
if(t<warn_l1)
{
//LED2=0;
P1=0xfe;
}
if(t>=warn_l1&&t<=warn_h1)
{
P1=0;
}
if(t>warn_h1)
{
//LED1=0;
P1=0xfd;
}
}
void main()
{
uchar n;
init();
write_com(0x80+0x02);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6);
}
while(1)
{
tempchange();
for(n=0;n<10;n++)
{
display_tempt(get_temp());
}
}
}

网友A:
函数定义参数类型与调用函数参数类型不一致

网友B:
函数名void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与write_data(disp[a]);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