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节电池的正负极分别相连为什么不会产生电流?

楼主(2022-07-10):
两节干电池的正负极分别相连因为没有回路所以不会产生电流那为什么交流电接大地的时候会产生电流把人电到呢?

网友A:
没有电压差就不会有电流,有电压差就一定会有电流,电压差很大的两个电池就不能

网友B:
交流电在发电,变电站,到达用户端,再变压,都是用的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也就是平时说的零线接地。高压传输时用的是三相三线制。这个是强电基础,你有空可以补一下。构不成回路,也就没有电流。用户端漏电检测也是由于电线中矢量和不为零,有部分电流对地回流到变压器,漏电保护器检测到一定的漏电电流后会动作跳闸,切断电源。

网友C:
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会把中线接大地,你站在大地上,就接了供电一极,再接触火线就有了回路会触电。

网友D:
“因为没有回路”从何谈起?既然你连接了就有了回路,没有电流是因为没有电压差。

网友E:
我还专门去看了你的其它帖子了
连LM34966-Q1都接触了,照说应该是初中毕业了的,这部分是初中的知识
你村头的变压器是三相变压器,中心点会有一根地线埋到地里,有时间去看一下
这就是地,你站在地上摸电线就成一个回路了

网友F:
家里220V的零线和大地等同于一条线,零线是一条电线,大地也是一条电线。民用电的零线是多点接地的。

网友G:
因为有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专门去看了你的其它帖子了
连LM34966-Q1都接触了,照说应该是初中毕业了的,这部分是初中的知识
你村头 ...

我初一(_|||)

网友E:
那就百度一下吧
这部分是初三的内容(也不知道20多年过去了,课本有没有什么改动......)

网友H:
人体也是个导体,电线经过人体,再到大地,就构成回路了。
你可以试试,踩在木凳上,一定要确定是绝缘的木凳,用一只手,一定要一只手,不能两只手,去摸电线,绝对不会被电。
如果不用绝缘木凳,电就会从手上穿过身体,到大地中,人就会被电。
或者两只手分别搭在两条线上,电从一只手穿过身体到另一只手,也会被电。
等你初三了应该老师会讲到这些知识的,随便了解一下就行了。

网友I:
在很多接线中,会将N线与PE线相接,特别是入户端,不过,如果穿个绝缘鞋就不会被电到 了

网友J:
大地是中性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人体也是个导体,电线经过人体,再到大地,就构成回路了。
你可以试试,踩在木凳上,一定要确定是绝缘的木 ...

花几块钱买个验电笔不好么。。。直接摸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在发电,变电站,到达用户端,再变压,都是用的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也就是平时说的零线接地。高 ...

顺便请教一下两个问题,一,拖拉机头带动的小型三相四线发电机,中性点未接地的情况,相线对地是否有电压?二,高压传输,高压端三相无接地的情况下,高压线对地为什么有电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还专门去看了你的其它帖子了
连LM34966-Q1都接触了,照说应该是初中毕业了的,这部分是初中的知识
你村头 ...

有单相变压器,变压器端未接地,两根都是火线,是否对地形成电压倒没试过。反正测电笔量两根都红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有单相变压器,变压器端未接地,两根都是火线,是否对地形成电压倒没试过。反正测电笔量两根都红

220V隔离变压器就是这样,捏其中一根线没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