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芯片输出PWM+步进驱动器TB6600驱动57(42)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
最近需要用到TB6600驱动57步进电机,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源后,决定把自己编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一些经验分享出来,让新学的朋友少走弯路;
TB6600和57步进电机具体就不介绍了,话不多说,下面开始

首先是硬件连接:                                                         VCC接电源VCC                                              GND接电源与单片机GND(单片机与电源和驱动器要共地)
                             ENA- DIR- PUL-接TB6600驱动器GND
                             ENA+接单片机3.3V或5V
                             DIR+接单片机PC0
                             PUL+接单片机PB0
                             电机A+ A- B+ B-与驱动器A+ A- B+ B-相连接
定时器PWM,电机初始化代码如下:

//////////////////////////////////////////////////////////////////////////////////

电机初始化

void Driv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

//定时器初始化
//定时器3通道3PB0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B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3  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推挽复用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2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ARPE使能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主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Drive_Init();
        TIM3_Int_Init(1000-1,72-1);//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TIM_SetCompare3(TIM3,400);
                        delay_ms(1000);          //注意:正点原子官方延时函数delay_ms(),对72M条件下,nms<=1864 ,所以这里延时超过1864的话延时就会不准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TIM_SetCompare3(TIM3,4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11-17):
楼主怎么不分享一下自己失败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B(2025-10-28):
感谢楼主  只是不知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解决